单片机控制系统电路部分变压和驱动 出现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人在制作 单片机控制舵机和直流小电机的系统的的过程中。遇到电路问题 电路连接请看图
本作品是由12V航模电池供电  经集成稳压模块(图中蓝色的) 将至7V 后输出舵机和L298N驱动 舵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由L298N控制的5V小电机(带些负载)无法正常工作。
现象 转速慢 有时堵转(将电机直接连接5V电源可以正常转动,切速度很快。由此得不是硬件电机的问题)。电机可控由此得不是程序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解决

局部电路

局部电路

网友A(2017-10-05):

不是电机问题、不是程序问题,那一定是电源问题。电源线是否接触良好,电源输出电流是否小于电机电流,电源是否输出的是5V电压。在电机运行状态,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两端电压是否是5V。这可判断是电机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问题、不是程序问题,那一定是电源问题。电源线是否接触良好,电源输出电流是否小于电机电流,电源 ...

分析的没错是电源问题   经过稳压模块降压至7V,电流不知怎么测,电机工作的电压测量后 是7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没错是电源问题   经过稳压模块降压至7V,电流不知怎么测,电机工作的电压测量后 是7V

既然能测出电压就一定能测出电流。将万用表串接在电路中不就测出电流了吗,但要注意万用表的量程。用电阻档测出电机直流电阻,用电压7V除以电阻,电流也出来了。两者误差应该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测出电压就一定能测出电流。将万用表串接在电路中不就测出电流了吗,但要注意万用表的量程。用电阻 ...

如果电流不够如何  改善

网友C:
楼主自己说的没错。
问题只可能:驱动电流不够。
原因有二:
1、12V电源的供电能力?
2、降压器及L298N的驱动能力?
需要你作出判断。
测量方法:在电机正常工作(含负载)时(你认为的)串表测量电机的电流,这就是你需要的驱动工作电流。还要考虑起动电流,可按2-6倍估计。
再查以上2点中所用器件的手册,看驱动能力。
可作出正确的评估。

网友D:
在电机两端并一个串470欧的发光管,加负载后发光管暗很多。为供电和机械故障。

网友B(2018-06-24):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说的没错。
问题只可能:驱动电流不够。
原因有二: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测出电压就一定能测出电流。将万用表串接在电路中不就测出电流了吗,但要注意万用表的量程。用电阻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