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lcd显示屏的时候总出现Target not created错误

楼主(2017-10-04):
如图,用keil4编程lcd显示的时候总是出现Target not created错误,重点是编程其他模块时没有,单单lcd显示的时候有,而且我用官方给的程序(代表程序绝对没问题)也出现同样错误。所以程序肯定没问题,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网上找了好多设置都没用,不知道咋办,期望有大神帮忙解决,万分感谢。下面四张图前两张是官方的,后两张是我自己写的,错误一毛一样。

网友A:
看不见程序帮不到你。

网友B:
工程添加c文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程序帮不到你。

程序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添加c文件了吗,,

添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用了2个51 不一样的头文件

什么意思呢,是用了两个头文件,一个是自己定义的,就是用两个c文件

楼主:
程序如下,谢谢

网友D:

你应该将程序复制到帖子上,好方便别人在软件上查看程序,而不是截图到帖子上。

网友E:
编译时没找到52头文件,要不目录不对,你试下用“””号。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P2^7;
sbit lcd_date=P0;
display[]={" welcome to you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1us;
{
        while(i--);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E=0;
        lcd_RW=0;
        lcd_RS=0;
        lcd_date=cmd;
        delay(1);
        lcd_E=1;
        delay(1);
        lcd_E=0;
}
void initialize()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8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lcd_E=0;
        lcd_RW=0;
        lcd_RS=1;
        lcd_date=date;
        delay(1);
        lcd_E=1;
        delay(1);
        lcd_E=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
        initialize();
        for(k=0;k<16;k++)
        {
                write_data(display[k]);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将程序复制到帖子上,好方便别人在软件上查看程序,而不是截图到帖子上。

谢谢提醒,我已将代码复制在贴上,且该成了只用一个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时没找到52头文件,要不目录不对,你试下用“””号。

刚试过了,代码我现在复制到贴子上了,还是没用,目录的话我一直用的是那个目录啊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display【】数组出问题了,当我把他改成数码管显示数组时编译没问题,但就是不知道这个数组有啥毛病,所以只是找到问题,但没解决问题

网友F:
调试里面应该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