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10-04):
如图所示

网友A:
这个芯片是74LS245

网友B:
74LS245为双向三态数据缓冲器,内部有16个三态缓冲器,每个方向有8个。在控制端有效时(低电平),由DIR端控制驱动方向,DIR为1时方向从左到右(输出允许),DIR为0时方向从右到左(输入允许)。

网友C:
74系列缓冲器

网友D:
总线驱动,AB控制方向,51单片机常用的驱动

网友D:
51单片机常用的总线驱动,双向的。长用来解决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

网友E:
74系列缓冲器,51单片机常用的总线驱动,双向的。

网友F:
74LS245是我们常用的芯片,用来驱动led或者其他的设备,它是8路同相三态双向总线收发器,可双向传输数据。具有双向三态功能,既可以输出,也可以输入数据。当51单片机的P0口总线负载达到或超过P0最大负载能力时,必须接入74LS245等总线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