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秒表设计

楼主(2017-10-04):
//实例65:数码秒表设计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char int_time;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储存秒
/***********************************************************************
函数功能:快速动态扫描延时,延时约0.6毫秒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入口参数:k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fb;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k/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f7;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k%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TH0=(65536-46083)/256;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46083×1.085微秒
//=50000微秒=50毫秒
           TL0=(65536-46083)%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开始运行
                int_time=0;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           //秒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的显示子程序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自加1
         if(int_time==20)   //够20次中断,即1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int_time=0;    //中断次数清0
            second++;    //秒加1
            if(second==60)
              second =0; //秒等于60就返回0
          }
          TH0=(65536-46083)/256;   //重新给计数器T0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实例65:数码秒表设计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char int_time;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储存秒
/***********************************************************************
函数功能:快速动态扫描延时,延时约0.6毫秒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入口参数:k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fb;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k/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f7;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k%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TH0=(65536-46083)/256;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46083×1.085微秒
//=50000微秒=50毫秒
           TL0=(65536-46083)%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开始运行
                int_time=0;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           //秒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的显示子程序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自加1
         if(int_time==20)   //够20次中断,即1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int_time=0;    //中断次数清0
            second++;    //秒加1
            if(second==60)
              second =0; //秒等于60就返回0
          }
          TH0=(65536-46083)/256;   //重新给计数器T0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51单片机数码秒表设计。

网友A:
狗尾续貂,我也发一个,大一时候写的,适用于小开发板,写的很渣,只保留了一位小数~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est[10]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0x7F,0x6F};//1-10
unsigned char code DULA[4]={0xf7,0xfb,0xfd,0xfe};//控制显示第几位

sbit key0=P3^2;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er=0;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ond=0;//十位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signal1=0;//1为显示十位数,0为不显示,控制个位数,直接写死=1
static unsigned char signal2=0;//1为显示十位数,0为不显示
static unsigned char signal3=0;//1为显示百位数,0为不显示
static unsigned char signal4=0;//1为显示百位数,0为不显示

static unsigned char ten=0;
static unsigned char hundred=0;
static unsigned char thousand=0;

void IntiTimer()//初始化定时器
{
        TH0=(65536-45872)/256;//45872是50ms
        TL0=(65536-45872)%256;
}

void del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j=0;

        for(i=0;i<k;i++)
        {
                for(j=0;j<110;j++)
                {

                }
        }
}
void display()//控制数码管
{
        if(signal2==0)
        {
                P2=0xf7;
                P0=~Test[i];
                P0=~0x00;
                P2=0xfb;//第二位为0
                P0=~(Test[0]|0x80);
                P0=~0x00;
        }
        if(signal2==1&&signal3==0)
        {
                P2=0xf7;
                P0=~Test[i];
                P0=~0x00;
                P2=0xfb;
                P0=~(Test[ten]|0x80);
                P0=~0x00;

        }
        if(signal2==1&&signal3==1&&signal4==0)
        {
                P2=0xf7;
                P0=~Test[i];
                P0=~0x00;
                P2=0xfb;
                P0=~(Test[ten]|0x80);
                P0=~0x00;
                P2=0xfd;//第三位
                P0=~Test[hundred];
                P0=~0x00;

        }
                if(signal2==1&&signal3==1&&signal4==1)
        {
                P2=0xf7;
                P0=~Test[i];
                P0=~0x00;
                P2=0xfb;
                P0=~(Test[ten]|0x80);
                P0=~0x00;
                P2=0xfd;//第三位
                P0=~Test[hundred];
                P0=~0x00;
                P2=0xfe;//第四位
                P0=~Test[thousand];
                P0=~0x00;

        }
        if(i==10)
        {
                i=0;
        }
}
//一个数码管点亮1s后熄灭
//实现第一个stop键
void key0scanf()//检测键盘 stop
{
        if(key0==0)//按下
        {
                dely(10);
                if(key0==0)
                {
                        while(!key0);//松手
                        TR0=~TR0;//定时器停止
                }
        }
        if(key1==0)//按下        reset
        {
                dely(10);
                if(key1==0)
                {
                        while(!key1);//松手
                        IntiTimer();//初始化定时器
                        counter=0;
                        i=0;
                        signal1=0;
                        signal2=0;
                        signal3=0;
                        signal4=0;
                        ten=0;
                        hundred=0;
                        thousand=0;

                }
        }
        if(key2==0)
        {
                dely(10);
                if(key2==0)
                {
                        while(!key2);
                        TR0=1;//开始计时
                }
        }
}
void Timer()
{
                TMOD=0x01;  //0101,GATA=0,C/T=1,M1MO=01
                EA=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50mS
                ET0=1;
                TR0=0;
}
void main()
{
        Timer();
        while(1)
        {
                key0scanf();
                display();
        }
}

void TimerInterrupt() interrupt 1//定时器
{
         IntiTimer();//初始化
         counter++;

        if(counter>=2&&counter<20)//1-9
        {
                if(counter%2==0)
                {
                        i++;
                }
                if(i==10)
                {
                        i=0;
                }
        }
        if(counter>=20&&counter<200)//10s-99s
        {
                signal2=1;//开启十位

                if(counter%20==0)//每10s
                {
                        ten++;
                        if(ten==10)
                        {
                                ten=0;
                        }
                }
                if(counter%2==0)//1s
                {
                        i++;
                        if(i==10)
                        {
                                i=0;
                        }
                }
        }
        if(counter>=200&&counter<2000)//100-999s
        {
                signal2=1;//开启十位
                signal3=1;//开启百位
                if(counter%200==0)//每100s
                {
                         hundred++;
                }
                if(counter%20==0)
                {
                        ten++;
                        if(ten==10)
                        {
                                ten=0;
                        }
                }

                if(counter%2==0)//0.1s
                {
                        i++;
                        if(i==10)
                        {
                                i=0;
                        }
                }
        }
        if(counter>=2000&&counter<20000)
        {
                signal2=1;//开启十位
                signal3=1;//开启百位
                signal4=1;//开启百位
                if(counter%2000==0)//每100s
                {
                         thousand++;
                         if(thousand==10)
                         {
                                 thousand=0;
                                TR0=~TR0;//数位满后停止计时
                         }
                }
                if(counter%200==0)
                {
                        hundred++;
                        if(hundred==10)
                        {
                                hundred=0;
                        }
                }

                if(counter%20==0)//1s
                {
                        ten++;
                        if(ten==10)
                        {
                                ten=0;
                        }
                }
                if(counter%2==0)
                {
                        i++;
                        if(i==10)
                        {
                                i=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