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和<<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10-04):
如题,先谢谢了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  |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单片机位操作中的右移和左移

网友A:
位操作的右移和左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  |  是什么意思

|是逻辑或的运算符。>>和<<是,右移和左移运算符。

网友C:
二进制右位移和左位移

网友D:
左移和右移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  |  是什么意思

或运算符

网友E:
书上都有,为什么不看书?本坛60%的提问都是不看书盲目实践引起,即使一个项目成功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E:
要学好单片机应用必须至少扎扎实实读通读懂一本单片机好的教材书(不是那种项目式教材)。
介绍2本书: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F:
二进制的位操作,>>是右移,例如10001101>>2,后变成00110100,同理<<是左移,即10001101<<2后为00100011,|是或操作,当且仅当两个位同为0时,相或才为0.

网友G:
左移和右移   | 是或运算

网友H:
二进制位运算的左移右移,另一个是或运算符

网友I:
分别为左移与右移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学好单片机应用必须至少扎扎实实读通读懂一本单片机好的教材书(不是那种项目式教材)。
介绍2本书:《8 ...

好的,主要是一开始就看书太过抽象困难,对我来说还是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样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主要是一开始就看书太过抽象困难,对我来说还是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样简单

不对,基础不牢,欲速则不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对,基础不牢,欲速则不达!

速度可能确实不会加快,但是最后学到的都一样,这就够了,前面那句话希望审核不过

网友J:
移位操作,左移位和右移位

网友K:
左移和右移

网友L:
在看书,好好学C语言

网友M(2019-01-31):
这是C语言位运算,右移和左移

网友N:
移位操作,按位左移和右移

网友O:
分别对应的是右移和左移,| 表示按位取 或 。

网友P:
左移,右移,逻辑与

网友P:
_crol_和_cror_也是左右移

网友Q:
<< 左移   >>右移

网友R(2020-05-12):
引用 网友S:

写反了把

网友T:
你是懒得翻书,可以理解,网络时代嘛;那你为啥不在网上查一查,网上很方便的,这种问题网上一大堆

网友U: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  |  是什么意思

逻辑或

网友V:
引用 网友E:
书上都有,为什么不看书?本坛60%的提问都是不看书盲目实践引起,即使一个项目成功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

支持,这个问题百度打一下也知道了

网友W:
左右移 异或

网友X:
把数值转化为二进制 <<这个是左移 十进制5二进制为101左移2位后为10100     >>右移2位后就变为001

网友Y:
都是逻辑运算符

网友Z:
C语言位操作,<<左移,>>右移,箭头已经指明了方向,|逻辑或,&逻辑与,^异或,就这些了,建议你买一本大学课本C语言,谭浩强编写的,堪称经典,就是枯燥一点,先粗略看一遍,这本书数据类型写的太详细了,没必要啊

网友AA:
看箭头方向>>是右移,<<是左移, |是位或,||是逻辑或(例:0x20 | 0x01=0x21; 0 || 1=1, 1 || 0=1, 0 ||  0=0, 1 || 1=1)

网友AB:
位操作运算符。在c++中,移位运算符有双目移位运算符:<<(左移)和>>(右移)。移位运算符组成的表达式也属于算术表达式,其值为算术值。左移运算是将一个二进制位的操作数按指定移动的位数向左移位,移出位被丢弃,右边的空位一律补0。右移运算是将一个二进制位的操作数按指定移动的位数向右移动,移出位被丢弃,左边移出的空位或者一律补0,或者补符号位,这由不同的机器而定。在使用补码作为机器数的机器中,正数的符号位为0,负数的符号位为1。

网友AC:
按位左移和按位右移

网友AD:
指二进制左右移运算 如6 0110 <<1 1100 变成12

网友AE:
移位操作,左移和右移。可用于对某一位的操作

网友AF:
右移 左移

网友AG:
位操作的右移和左移, 对于变量X,移位的位数为n,则右移等效于X / 2 ^ n,左移等效于X * 2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