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2做的蓝牙小车 HC05+pwm+寻迹+单片机源码

楼主:
制作成功的小车实物图如下: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pwm.h"

uchar flag,i,receive;
uchar code table1[]="GO";
uchar code table2[]="Back";
uchar code table3[]="Left";
uchar code table4[]="Right";
uchar code table0[]="Stop";
uchar code table5[]="2016111130";
uchar code table6[]="Welcome to Lanya";

sbit RS=P2^2;
sbit RW=P2^3;
sbit E=P2^4;

void delay_50us(uint us)
{
    uint i,k;
          for (i=us;i>0;i--)
             for (k=100;k>0;k--);
}
void write_data(uint dat)  //定义写数据函数
{
      RS=1;
          RW=0;
          E=0;
          P0=dat;            //送入数据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10);
          E=0;               //到此数据送入完毕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定义写指令函数
{
         RS=0;
         RW=0;
         E=0;
         P0=com;            //送入指令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10);
         E=0;               //到此指令送入完毕
}
void lcd1602inti(void)     //函数声明
{
      delay_50us(100);  //延时15ms
          write_com(0x38);  //不检测忙信号
          delay_50us(100);  //延时5ms
          write_com(0x38);  //不检测忙信号
          delay_50us(100);  //延时5ms
          write_com(0x38);  //不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display()
{
        uchar i;
        lcd1602inti();
    write_com(0x83);
        for(i=0;i<10;i++)
        {
            write_data(table5[i]);   //table1[]="2016111130";
    }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6[i]);   //table2[]="Welcome to Lanya";
    }
}
void Usartinit()           //初始化
{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   0010 0000  GATE C/T    8位初值自动重装8位定时器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C/T位为1为计数模式  C/T位为0为定时模式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电源管理寄存器
    TH1=0xf3;                //给定时器重装初值
        TL1=0xf3;       //这里的波特率必须加倍  不加倍的话 通讯不成功 本人目前还不知道原因
                    //由于开发板使用的晶振频率是12M,非标准频率,在设置波特率时很容易产生误差,而导致串口通信出现乱码或者失败
                    //目前来说,选择波特率4800,SMOD=1波特率加倍的方式,误差率仅为0.16%,为12M晶振中最小的误差
        TH0=0XEC;       //5ms定时
        TL0=0X78;
        TR0=1;
        ET0=1;
    TR1=1;                //开定时器1
    SM0=0;                //选择串口工作方式1,常用
        SM1=1;
    REN=1;                //开串口接收   此时接收器一所选择的波特率16倍速率采样RXD移交的电平 开始接收信息
    ES=1;                //串行中断总开关
        EA=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lcd1602inti();
        Usart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进行初始化
    display();
    while(1)
        {
      if(flag==1)//不断的检测标志位是否被置1  被置1说明已经执行了中断服务程序,即已经接数据,否则一直检测flag的状态
          {
       switch(receive)
                {
                   case 1:    run();
                            ES=0;   //接下来要发送数据 先要使ES=0关闭串口中断 等数据发送完后再打开串口中断
                        for(i=0;i<2;i++)
                               {
                                   SBUF=table1[i];
                                   while(!TI);   //等待是否发送完成 因为发送完成后TUI会有硬件置1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手动清0
                         }
                 ES=1;
                         flag=0;
                          break;
            case 2:   backrun();
                 ES=0;
                                 for(i=0;i<4;i++)
                              {
                                       SBUF=table2[i];
                                           while(!TI);
                                           TI=0;
                                   }
                                 ES=1;
                             flag=0;
                                               break;
              case 3:  leftrun();
                  ES=0;
                               for(i=0;i<4;i++)
                          {
                                                SBUF=table3[i];
                                                while(!TI);
                                                TI=0;
                                 }
                   ES=1;
                                 flag=0;
                              break;
               case 4:   rightrun();
                   ES=0;
                                   for(i=0;i<5;i++)
                                        {
                                            SBUF=table4[i];
                                            while(!TI);
                                            TI=0;
                                        }
                                        ES=1;
                                        flag=0;
                                                  break;
               case 0:   stoprun();
                                    ES=0;
                                        for(i=0;i<4;i++)
                                        {
                                                 SBUF=table0[i];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一旦有数据接入,串行口中断触发
{
   receive=SBUF-48;     //当REN为1时  开始接收数据 将接收到的值赋予receive   这里的是ACSII 所以要减去48
   RI=0;                //当RI=0   将接收数据存入SBUF寄存器中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有内部硬件置1,项CPU发出中断请求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必须用软件将其清零, 取消此中断申请
   flag=1;                            //将标志位置1  这个是方便在主程序中查询判断是否已经接收到数据
}

……………………

蓝牙+pwm可用

网友A(2017-12-02):
这个小车很好玩

网友B:
成本100左右

网友C(2018-01-03):
这个里面有单独的pwm输出波没呀?

网友D(2018-04-12):
引用 网友C:
这个里面有单独的pwm输出波没呀?

有的  当然要有啊

网友E:
原理图也有吗

网友F:
很酷,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得到了启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的  当然要有啊

寻迹程序呢。。。

网友H(2018-08-02):
谢谢楼主,正好在做这个

网友I(2019-04-11):
最近想做一个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J(2019-06-16):
强啊,小白看这个,正好

网友K(2019-09-14):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ALE pin 仍为 ALE
内部时钟频率:11.998408M.
外部时钟频率:11.998408M.
IAP read MCU ID is error!

网友L:
只需要蓝牙模块

网友M(2023-05-12):
有没有手机软件控制的

网友N(2023-09-10):
看兄弟这操作,这红外避障模板可以绑十个吗?来个全方位避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