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帮想一个毕业设计题目

楼主:
基于51或stm32的,能达到毕业设计要求的,上网找了好久找不到合适的,希望大佬们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2017-10-05):

千家万户冬季供暖热量计量系统,俗称温度表,像电表一样,用户根据温度表计量数值付暖气费,如果计量准确定可节约能源。

网友B:
你能用51做个计算器就很牛了 不要求多高科技 能到20年前夏普838计算器的功能即可 别小看计算器 写程序很麻烦 要不你就写个标准101键盘程序 IBM机械101键盘里边就是个Intel的51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千家万户冬季供暖热量计量系统,俗称温度表,像电表一样,用户根据温度表计量数值付暖气费,如果计量准确定 ...

很好的想法,不过这个我做不来,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电能表,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等交流用电使用情况

2、非接触式红外测温,实时显示温度,并可以设 ...

非常有参考性,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E:
加油,做电机控制类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F:
我做的烤箱温控 已经要疯了

网友G:
平衡小车,摄像头都可以啊

网友H:
可以设计软件加密算法,用于远程通讯加密,现在一般多采用AEC算法。有时用自己算法也很不错

网友I:
可以做个两轮平衡车,研究平衡问题

网友J:
基于51和32,,额,,智能小车??或四轴飞行器?平衡小车?

网友K:
毕设若可Proteus仿真,介绍你一本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L:
千家万户冬季供暖热量计量系统,俗称温度表,像电表一样,用户根据温度表计量数值付暖气费,如果计量准确定可节约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