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接线不亮。

楼主:
流水灯。灯接P1^0-P1^7上的。按键接在P3^2上的。在学习板上流水灯没问题。接面包版上不亮。二个LED串联的。试过。5V没问题。串线用万用表量过。都接通的。请大神帮帮新手。

网友A(2017-10-05):
没有焊接"晶振"吧

网友B:
二极管正负没有接反的。正极直接接到5V上的。二极管的负极接p1^0  到p1^7。。。一一对应下面的。量过都没问题。单片机正负极也对应有电。上面二个绿色的二极管串联后。直接正负极5V是可以亮的

网友C:

你的DC5V电源送上了吗?建议你用万用表量一下。31脚需要接+5V,接上了吗,外接晶振接了吗?复位电路也过于简单。发一个图片给你,照图接一下。

文档 3.pdf

网友D:
LED正向导通电压通常大于2.5V,两个LED串联接5V处于微导通状态。I/O低电平并不是机械开关接0V,电子开关都会存在内阻。这样就等效于两个LED串联再接一个电阻,这时微导通电流不足以使LED发光。

网友A:
正常的发光二极管都有开启电压:一般绿、白、蓝色的是2.9V~3.3V左右,红、黄色的在2.0V~2.4V;

两个绿色串起来,一般没限流电阻都不会亮的。微亮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焊接"晶振"吧

晶振加在哪里。谢谢。刚学单片机。实物完全二眼一摸黑。。

网友E:
在学习板上流水灯没问题,说明程序没有问题。问题是没有你的形成单片机最小统。单片机没法工作。把最小统弄好,再说。然后是才接你要接的电路。这样才不容易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学习板上流水灯没问题,说明程序没有问题。问题是没有你的形成单片机最小统。单片机没法工作。把最小统弄 ...

谢谢。是我的配件都没搞明白。没装晶振。学习总是遇到问题才能进步。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F:
可能你把灯泡串在一起,电阻太大,仅供参考

网友A:
你应该先看一下芯片(使用的单片)资料

网友G:
单片机不起作用

网友G:
单片机没有工作

网友H(2019-02-25):
先看一下芯片(使用的单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