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章R307模块资料

楼主(2017-10-06):
城章R307模块资料希望给做指纹锁的朋友有用处。 简单的例子程序在我日记里有一篇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R307指纹模块资料

网友A:
想看看,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参考一下!

把个简单的例子发给你参考一下吧  自己无聊时候写的能用。
c51的

楼主:
#include <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rs232_init();
uchar key=0;     //接收计数器
int i=0;
uchar data   table1[15];

sbit K2=P2^1;
sbit K1=P2^0;
sbit led= P3^7;
sbit p1=P0^0;
sbit cumo=P1^4;  //触摸输入信号
sbit fmp=P3^2;          //蜂鸣器控制脚低电平响

uchar  flag=0;  //触摸标志 0是有效  1为无效
uchar  zcid=0;   //指纹注册标志1为有效0无效

  void delay1ms(uint x)
{
  uchar  q=124;
  while(x--)
     while(q--);

}

void rs232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先设定号工作方式,在打开允许接收
         EA=1;
         ES=1;
                  TI=0;
           RI=0;

for( i=0;i<15;i++) //初始化table1[]数组
        {
                table1[i]=0xFF;
    }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table1[key++]=SBUF;                                //存数据到接收缓存

}

void  GR_Enroll()              //        自动注册模板
{
     uchar sendbuffer[]={0xef,0x01,0xff,0xff,0xff,0x0ff,0x01,0x00,0x03,0x33,0x00,0x37};
        uchar j=0;

                  ES=0;  //禁止中断
    for(j=0;j<12;j++)
                {
                SBUF=sendbuffer[j];
                      while(!TI);
                      TI=0;  }
                ES=1;  //允许中断

                 while(key<13); //等待发送到0-13即14位数据

                          if(table1[9]==0x00) //判断命令数组10位返回0x00即指纹验证通过返回其它数就不通过
                {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20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delay1ms(500);

                                   }
                        else

                {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

        for( i=0;i<13;i++)                //接收完数据把数据置为0xFF
        {
                table1[i]=0xff;
    }
                 key=0;  //接收完毕把数据个数标志清零
        zcid=0;                //清空指纹注册标志

                                    }

void GR_Identity()    //        自动验证指纹
{
        uchar j=0;
  uchar sendbuffer[]={0xef,0x01,0xff,0xff,0xff,0x0ff,0x01,0x00,0x03,0x34,0x00,0x38}; //指纹验证数组命令

        if(cumo==0 && flag==0)     //满足指纹感应有手指并且感应标志为0时候才执行指纹验证程序
           {
                ES=0;  //禁止中断
    for(j=0;j<12;j++)       //发送指纹验证数组命令
                {
                SBUF=sendbuffer[j];
                      while(!TI);
                      TI=0;   }

                   ES=1;  //允许中断

                         while(key<15) ; //等待发送到0-14个数据即15位数据接收完毕

                          if(table1[9]==0x00) //判断命令数组10位返回0x00即指纹验证通过返回其它数就不通过
                {

                    if(        table1[10]==0x00 &&  table1[11]==0x00)                //如果指纹库里0个指纹那就启动注册新指纹函数

                {

                         zcid=1;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20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delay1ms(500);
                                  }

                          else

                {        p1=0;  //验证通过p1指示灯亮 不通过即灭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20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delay1ms(500);
                                     p1=1;         //1秒时间到关闭
                                                              }

                                                   }
                        else

                {        p1=1;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

        for( i=0;i<15;i++)                //接收完数据把数据置为0xFF
        {
                table1[i]=0xff;
    }

                 flag=1;          //标志置1待重新拿出手指置0指纹验证才起效

                           delay1ms(250);//延时等待

                          }

                 key=0;  //接收完毕把数据个数标志清零

}

void GR_Empty()        //        全部清空指纹库函数
  {
     uchar sendbuffer[]={0xef,0x01,0xff,0xff,0xff,0x0ff,0x01,0x00,0x03,0x0D,0x00,0x11};
                uchar j=0;

                  ES=0;  //禁止中断
    for(j=0;j<12;j++)
                {
                SBUF=sendbuffer[j];
                      while(!TI);
                      TI=0;  }
                ES=1;  //允许中断

                 while(key<11); //等待发送到0-11即12位数据

                          if(table1[9]==0x00) //判断命令数组10位返回0x00即指纹验证通过返回其它数就不通过
                {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20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delay1ms(500);

                                   }
                        else

                {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0;  //蜂鸣器响
                   delay1ms(80);
                    fmp=1;  //停止蜂鸣器响

                           }

        for( i=0;i<11;i++)                //接收完数据把数据置为0xFF
        {
                table1[i]=0xff;
    }

   key=0;  //接收完毕把数据个数标志清零

            }

main()
{

                led=0;
        P0 = 0xFF;
         fmp=1;
         zcid=0;
        delay1ms(550);  //开机等待模块延时函数
                 rs232_init();  //初始化函数
                delay1ms(1000);//开机等待模块延时函数

         while(1)
         {
                         key=0;  //接收完毕把数据个数标志清零

                       if(cumo==1)  flag=0;           //待放开手指后标志重新置0

                         GR_Identity();    //        自动验证指纹

                if(K1==0 || zcid==1 )                        //按下按键k1
               {
         delay1ms(20);        //防抖动延时
        if(K1==1 ||zcid==1)     //松开k1按键
           {
                         GR_Enroll();              //        自动注册模板
                }                        }

        if(K2==0)                        //按下按键k2
               {
         delay1ms(20);        //防抖动延时
        if(K2==1)     //松开k1按键
           {
            GR_Empty();           //        全部清空指纹库函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