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Fks602s程序下载

楼主(2017-10-06):
我现在有郭天翔TX1c开发板一块,用他给STC89C52RC下载程序没有问题,请问我用这个开发板给STC15FKS602S下载程序是不是和给STC89C52RC下程序方法一样?如果不一样请告诉我具体方法,我是初学者,邮箱906969140qq.com。谢谢

网友A:
可以。但要用官方STC-ISP下载,按STC15FKS602S选项要正确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用官方STC-ISP下载,按STC15FKS602S选项要正确可以了。

STC89C52RC与STC15F2K60S2管脚排列不同,可以用4根杜邦线把板子上VCC、GND、P3.0、P3.1引出直接插在STC15F2K60S2对应引脚,STC-ISP硬件选项设置有所不同,下载方法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