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禁止布线层边框看不见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AD16版本的我在重新定义板子形状后在禁止布线层画的边框看不到了,只有在点击重新定义板子形状后光标(十字叉)与禁止布线层边框重合后才看到光标变成了一个圈圈,大家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各位老铁告诉我啊,没有用过16版本的不要乱说,不一样的

网友A(2017-10-07):
各层的线是不是可以显示,应当有一个选择开关控制,找找这个“图层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层的线是不是可以显示,应当有一个选择开关控制,找找这个“图层开关”。

图层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