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两位共阳,两位共阴数码管组合显示程序

楼主(2017-10-06):
第一次发帖。泡论坛一段时间,趁国庆有时间做了一个,程序是凑出来的,再修改。哈哈。共阴跟共阳数码管亮度不一样,算不算个性。大于99.9和负温度没有弄,毕竟室内不会出现那么极端的气温。电路图有空再补上,还没画。上图,渣渣的焊工。

渣渣的焊接,废了不少时间。

渣渣的焊接,废了不少时间。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HUMAGUAN.H"
extern uchar LedBuff[3];
sbit RED = P1^5;
sbit YELLOW = P1^7;
sbit GREEN = P1^3;
bit flag1s = 0; //1s 定时标志
//bit SMG_FLAG=0;        //数码管刷新标志
uchar T0RH = 0; //T0 重载值的高字节
uchar T0RL = 0; //T0 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int ms);
void main()
{
bit res;
int temperature;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int intT, 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2); //T0 定时 2ms
Start18B20(); //启动 DS18B20
while (1)
{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 = 0;
         res = Get18B20Temp(&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
         if (res)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intT = temperature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右移后不用乘精度。
         decT = temperature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LedBuff[0]=intT/10;
         LedBuff[1]=intT%10;
         LedBuff[2]=(decT*10)/16;
         if ((intT>35)|(intT<10))
         {
           RED=0;
           YELLOW=1;
           GREEN=1;
         }
         else if ((intT>=15)&&(intT<=28))
         {
           RED=1;
           YELLOW=1;
           GREEN=0;
         }
         else if (((intT>=10)&&(intT<15))|((intT>28)&&(intT<=35)))
         {
           RED=1;
           YELLOW=0;
           GREEN=1;
         }
         Start18B20();
    }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
           Start18B20();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
  /*if (SMG_FLAG)
  {
          LedRefresh();
        SMG_FLAG=0;

  }*/
}
}
/* 配置并启动 T0, ms-T0 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int ms)
{
u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20000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 T0 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 T0 为模式 1
TH0 = T0RH; //加载 T0 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 T0 中断
TR0 = 1; //启动 T0
}
/* T0 中断服务函数,完成 1 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有想法,这个数码管取模是关键

其实是我手头上只有这两个在身边,没办法就拼一起。数码管取模这个挺容易弄的。哈哈

网友B(2018-07-13):
分享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