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程序 数码管显示0到99

楼主(2017-10-06):
求各位大佬帮帮忙,题目是这样的,利用单片机实现数码管功能,功能如下:数码管可以显示0-99两位数字,按一下加按键,数字加一,按一下减按键,数字减一,初始化数字为30。

网友A:
可以,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t k=30;
unsigned char code 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
{
EX0=1;
IT0=1;
EX1=1;
IT1=1;
EA=1;
while(1)
{
  P1=f[k/10];        //P1显示十位
  P2=f[k%10];        //P2显示个位
}
}

void jiashu() interrupt 0  //P3.2引脚加
{
  if(k<99)k++;
  else k=0;
}
void jianshu() interrupt 2 //P3.3引脚减
{
  if(k>0)k--;
  else k=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