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15W编的程序移植到IAP15W上去不能用?

楼主(2017-10-06):
为什么STC15W编的程序移植到IAP15W上去不能用?
STC15W4K16S2 芯片编的程序,移植到IAP15W4K58S4 芯片里面,下载也进去了,但运行起来就是检测不到信号(逻辑分析仪),求教!
真的很奇怪,按理说也没这回事啊,同系列的单片机,IO口设置也该是相同的吧。

网友A:
芯片型号 : IAP15W4K58S4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有定时器0, 定时器1, 定时器2, 定时器3和定时器4
  有4个硬件串口 (UART1, UART2, UART3, UART4)
  有SPI (可用作主模式/从模式)
  有2路PCA/PWM/CCP (可用作DAC)
  有8通道10位精度的A/D
  有6通道增强型带死区控制PWM波形发生器

注意: 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高阻态
      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P2.3/P2.7/P3.7/P4.2/P4.4/P4.5
另外还有P1.0/P1.4两个口在上电时为强推挽输出,程序
    初始化时也需将这两个口设置为弱上拉准双向口模式

如果没有特别需求所有端口初始化时设置为准双向口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网友B:
是你未研放这两款芯片的手册。
它们是不同的。
STC是我国高手,对传统51进行的精心改进而产生的一款新式51芯片,比如它有双DPTR,外设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