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输入1控制蜂鸣器以400MS发声的程序,SBUF能收到数据就是flag一直等于0.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7-10-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4;
uchar num,num1,flag,a;
void init()
{
TMOD=0X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FD;
TL1=0XFD;
ET1=0;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T0=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到这不时卡住了,调试后看到flag=0的
  {
   TR0=1;
   ES=0;
   switch(a)
   {
    case 1:num=4;break;
    case 2:num=2;break;
   }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P1=SBUF;//验证串口是否能接收到数据用
flag=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1++;
if(num1=num)
{
  num1=0;
  beep=~beep;
}

}

网友A:
错误1:if(num1=num)少一个=, 2:TR0只开不关。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4;
uchar a;
uint num,num1;
bit flag;
void init()
{
        TMOD=0X22;//T1、T2都设置自动重载
        TH0=0x48;//200us
        TL0=0x48;
        TH1=0XFD;
        TL1=0XFD;
//        ET1=0;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T0=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到这不时卡住了,调试后看到flag=0的
                {

                        ES=0;
                        flag=0;
//                        SBUF=a;                //回传接收到的数据
//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switch(a)
                        {
                                case 1:num=500;TR0=1;break;//短声
                                case 2:num=2500;TR0=1;break;//长声
                        }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P1=SBUF;//验证串口是否能接收到数据用
        flag=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beep=~beep;
        num1++;
        if(num1==num)
        {
                num1=0;
                beep=1;//高电平关闭
                TR0=0;
        }
}

网友A:
这是按无源蜂鸣器改的程序,有源蜂鸣器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按无源蜂鸣器改的程序,有源蜂鸣器也能用。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