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烤箱的温控,如何在这个电路图上加上AD574呢

楼主:
或者有没有必要加呢,这个图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2017-10-07):
AD574很贵很高端

网友B:
18b20只测120度以下的温度,烤箱传感器是金属铂銠等。

网友C:
DS18B20测温范围太小,用热敏电阻,热敏电阻采集的温度信号是模拟量,用AD574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