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多波形发生(可调频等)单片机代码+仿真

楼主(2017-10-07):
1、可通过按键随意切换DAC0832输出波形;
2、可通过按键实现频率可调;
3、可通过按键实现占空比可调。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fndef __0832_h__
#define __0832_h__

unsigned char i,sqar_num=128; //最大值100,默认值50
unsigned char cho=0;         //0:正弦波。1:方波。2:三角波。3:锯齿波。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TIME0_H=0xff,TIME0_L=0xd9;      //定时器0的初值设置;全局变量.对应正弦波,锯齿波50HZ
sbit chg=   P1^0;                                                           //三角波100Hz.
sbit freq_u=P1^1;
sbit freq_d=P1^2;
sbit duty_u=P1^3;
sbit duty_d=P1^4;
sbit cs    =P3^7;
bit flag=0;
unsigned int FREQ=50;//初始化频率,50HZ

//调节部分——频率
void freq_ud(void)
{
   unsigned int temp;
   if(freq_d==0)
        {  FREQ--;         }
   else if(freq_u==0)
         { FREQ++;         }

   if(cho==1|cho==3) //锯齿波256次中断一周期,特殊处理下。否则他的频率是100(+\-)n*2Hz.
         {
          temp=0xffff-3906/FREQ;  //方波,三角波默认为100hz,切换后频率也为50HZ 65336-10^6/(256*FREQ)
          TIME0_H=temp/256;
      TIME0_L=temp%256;
         }
   else if(cho==0|cho==3){         //正弦波 三角波默认周期50hz  65536-10^6//(512*FREQ)
   temp=0xffff-1953/FREQ;
   TIME0_H=temp/256;
   TIME0_L=temp%256;
   }
}
//调节部分——方波的占空比
void duty_ud(void)  //方波也采用512次中断构成一个周期。
{
   if(duty_d==0&sqar_num>0)
           sqar_num--;
   else if(duty_u==0&sqar_num<255)
          sqar_num++;

}
//波形发生函数
void sint(void)
{
     if(!flag)
     {
        cs=0;P2=sin_num[num++];cs=1;
                if(num==0){num=255;flag=1;}
            }
    else if(flag)
    {
           cs=0;P2=sin_num[num--];cs=1;
           if(num==255){num=0;flag=0;}

         }
}
void square(void)
{
    if(i++<sqar_num)  {cs=0;P2=0XFF;cs=1;}
        else{cs=0;P2=0X00;cs=1;}
}
void triangle(void)
{
  cs=0;P2=num++;cs=1;
}
void stw(void)
{
   if(~flag)
     {
        cs=0;P2=num++;cs=1;
                if(num==0){num=255;flag=1;}
            }
   else if(flag)
     {
           cs=0;P2=num--;cs=1;
           if(num==255){num=1;flag=0;}

         }
}
//按键中断处理程序。
void it0() interrupt 0
{
   if(chg==0) { if(++cho==4) {cho=0;num=0;}        }         //num=0;所有数据从新开始,保证波形的完整性
   else if(freq_u==0|freq_d==0)
     {freq_ud();}
   else if (cho==1&(duty_d==0|duty_u==0))
     {duty_ud();}
   else ;
}
//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
void intt0() interrupt 1
{

//TH0=0x00;TL0=0x00;sinx();

  switch(cho)
  {

          case 0:{TH0=TIME0_H;TL0=TIME0_L;sint()    ;break;}  //正弦波//每半周期256取样。
        case 1:{TH0=TIME0_H;TL0=TIME0_L;square();  break;}        //方波   //为了提高方波的最高频率,只有牺牲占空比的最小可调值。分100份 每次1%。
        case 2:{TH0=TIME0_H;TL0=TIME0_L;triangle();break;}        //三角波
          case 3:{TH0=TIME0_H;TL0=TIME0_L;stw();     break;}        //锯齿波
        default: ;

  }

}

#endif

……………………

网友A(2018-03-22):
帮了大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