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控风扇并显示时钟的源程序

楼主(2017-10-07):
单片机课大作业,温控风扇并能显示时间日期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include"ds1302.h"
uchar ChCh[10] = "HUANG SONG";
uchar num=0;
uchar j;
uint tp;
uint temp;
uchar a,b;
u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void LcdDisplay(int);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
sbit beep=P2^4;
sbit dj=P2^1;//电机控制端接口
sbit DQ=P3^7;//温度传感器接口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0;//设置温度
sbit key2=P3^1;//温度加
sbit key3=P3^2;//温度减
//////////////////////////////////////////////////////
sbit w1=P3^3;
sbit w3=P2^2;
sbit w4=P2^3;
sbit LE=P2^0;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0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int wen_du=0;
uchar gao,di;//pwm
u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char dang,dang1;//档位显示
uchar flag;
u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isplay()//显示温度
{
        w1=0;P1=table[d1];LE=1;LE=0;delay(1); w1=1;//第1位
        P1=0x00;LE=1;LE=0;

        w3=0;P1=table[d2]; LE=1;LE=0; delay(1);w3=1;//第3位
        P1=0x00;LE=1;LE=0;

        w4=0;P1=table[d3]; LE=1;LE=0; delay(1);w4=1;//第4位
        P1=0x00;LE=1;LE=0;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
                delay(1);
                if(key1==0)flag=1;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while(flag==1)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display();
                if(key1==0)
                {
                        delay(0.1);
                        if(key1==0)flag=2;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0.1);
                        if(key2==0)
                        {
                                shang+=1;
                                if(shang>=100)shang=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
                        delay(0.1);
                        if(key3==0)
                        {
                                shang-=1;
                                if(shang<=10)shang=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while(flag==2)
        {
                d1=17;d2=xia/10;d3=xia%10;
                display();
                if(key1==0)
                {
                        delay(0.1);
                        if(key1==0)flag=0;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0.1);
                        if(key2==0)
                        {
                                xia+=1;
                                if(xia>=95)xia=95;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
                    delay(0.1);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uchar i;
        d1=dang;d2=16;d3=16;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if(wen_du<xia){dj=0;dang=0;}//低于下限  停止
        if((wen_du>=xia)&&(wen_du<=shang))//1挡
        {
                dang=1;
                for(i=0;i<10;i++){dj=0;display();}
                for(i=0;i<10;i++){dj=1;display();}
                zi_keyscan();
                }
                if(wen_du>shang){dj=1;dang=2;display();}//高温全速
}
unsigned int i=0;
void main()
{
        TMOD=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L0=0x00;
        TH0=0xDC;
        TF0 = 0;
        EA=1;
        ET0=1;
        TR0=1;
    beep=1;
        dj=0;
        shang=30;
        xia=20;        //初始化LCD1602
        LcdInit();
        Ds1302Init();
        LcdWriteCom(0xc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tp=Ds18b20ReadTemp();
        Ds1302ReadTime();
        display();
        while(1)
        {
                temp=tp*0.0625*100+0.5;
                a=temp % 10000 / 1000;
                b=temp % 1000 / 100;
                wen_du=a*10+b;
                 LcdDisplay(tp);
                Delay1ms(100);//1s钟刷一次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L0=0x00;
        TH0=0xDC;
        TF0=0;
        TR0=0;
        tp=Ds18b20ReadTemp();
        Ds1302ReadTime();
        dang1=dang;
        if(dang1==2)
        {beep=~beep;
        num=num++;
        if(num==10)dang1=0;}
        display();
        zi_dong();
   TR0=1;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c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c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c1);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LcdWriteCom(0xc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LcdWriteCom(0xc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c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