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疑问

楼主(2017-10-07):
不加while(1),protues仿真显示屏闪一下就没了,加上while(1)显示正常,请大虾告知原因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初始化LCD
        delay(10);
        lcd_pos(0x01);//设置显示位置
  while(1)
{        i = 0;
        while(dis1[ i] != '\0')
        {
        lcd_wdat(dis1[ i]);//显示字符
        i++;
        }
        lcd_pos(0x42);// 设置显示位置
        i = 0;
        while(dis2[ i] != '\0')
        {
        lcd_wdat(dis2[ i]);// 显示字符
        i++;
        }
        }
}

网友A:
不加主函数不就只有初始化了吗

网友B:
没有while(1)的话程序不就是只执行一次了吗?

网友C:
没有while(1)就只执行一次,有了while(1)就永远执行下去,直至断电。

网友D:
while是循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