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C8T6操作oled的程序显示鸡年大吉

楼主(2017-10-07):
stm32F103C8T6单片机操作oled的程序显示鸡年大吉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OLED_Clear();

        while(1)
        {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6,0,1);
                OLED_ShowCHinese(32,0,2);
                OLED_ShowCHinese(48,0,3);
                OLED_ShowCHinese(64,0,4);
                OLED_ShowCHinese(80,0,5);

                OLED_ShowCHinese(0,3,6);
                OLED_ShowCHinese(16,3,7);
                OLED_ShowCHinese(0,5,8);
                OLED_ShowCHinese(16,5,9);

                OLED_ShowCHinese(32,3,10);
                OLED_ShowCHinese(48,3,11);
                OLED_ShowCHinese(32,5,12);
                OLED_ShowCHinese(48,5,13);

                OLED_ShowCHinese(64,3,14);
                OLED_ShowCHinese(80,3,15);
                OLED_ShowCHinese(64,5,16);
                OLED_ShowCHinese(80,5,17);

                OLED_ShowCHinese(96,3,18);
                OLED_ShowCHinese(112,3,19);
                OLED_ShowCHinese(96,5,20);
                OLED_ShowCHinese(112,5,21);

                delay_ms(8000);

        }
}

网友A(2018-04-19):
用的是哪个尺寸的OLED?屏几寸的?

网友B(2018-12-06):
好东西,正好用的上

网友C:
请问这个接线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D(2019-01-05):
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E(2019-06-02):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接线是怎么接的啊

请问你知道接线怎么连吗

网友F:
想问你的汉字是怎么取模的,为什么我的会是花了的字呢

网友G(2021-07-19):
我也想问问,我用商家给的例程和您的例程编译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点不亮OLED,看了一下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用ST-link下载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亮,是不是IIC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在硬件连接上,我咋都点不亮

网友H(2021-10-09):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问问,我用商家给的例程和您的例程编译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点不亮OLED,看了一下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 ...

你好为什么下载之后全都是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