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DS18B20序列号的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
1、获取DS18B20序列号,接多个DS18B20必用。
2、获取后,通过串口发送给串口助手。
3、接线图见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3^7;           //定义DS18B20接口

uchar SN[8];  //获取8组序列号,每组为2位16进制数

void delay();//延时子函数,5个空指令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uchar tmpread(void);
bit tmpreadbit(void);
void dsreset(void);
void delayb(uint count);
void readrom();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i;
        TMOD=0x20;
        TH1=0xE8;
        TL1=0xE8;   //1200波特
        PCON=0x00;
        SCON=0x50;        //串口的工作方式,设置为方式1
        TR1=1;
        EA=1;
        ES=1;                //打开串口中断
        readrom();
        for(i=0;i<8;i++) //向PC发送得到的8组序列号,PC可采用串口软件接受
        {
                SBUF=SN[i];
                while(!TI){}
                TI=0;
        }
        while(1){}
}

void delay(void)                                                                //空5个指令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b(uint count)      //delay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sreset(void)       //DS18B20初始化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       // 读一位
{
   uint i;
   bit dat;
   DS=0;i++;          //小延时一下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将一个字节数据返回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里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写1部分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写0部分
      i=8;while(i>0)i--;
      DS=1;
      i++;i++;
    }
……………………

网友A(2020-05-11):
楼主我测验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行呢,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