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温度记录仪带SD卡保存 DS1302+18b20在LCD1602上显示

楼主(2017-10-07):
从DS1302读取时间,从18b20读取温度,在LCD1602上显示,每隔十分钟把数据写入SD卡保存。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define ONE_WIRE_BUS 2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302.h>
namespace {
const int kCePin   = 5;
const int kIoPin   = 6;
const int kSclkPin = 7;
DS1302 rtc(kCePin, kIoPin, kSclkPin);
String dayAsString(const Time::Day day) {
  switch (day) {
    case Time::kSunday: return "";
    case Time::kMonday: return "";
    case Time::kTuesday: return "";
    case Time::kWednesday: return "";
    case Time::kThursday: return "";
    case Time::kFriday: return "";
    case Time::kSaturday: return "";
  }
  return "(unknown day)";
}
}
#include <SPI.h>
#include <SD.h>
const int chipSelect = 4;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9600);
  sensors.begin();
  lcd.init();
  lcd.backlight();
  rtc.write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Time t(2017, 9,21,13,55, 0, Time::kThursday);//设置时间
//rtc.time(t);//写入时间
  while (!Serial) {;}
  Serial.print("初始化SD卡...");
  if (!SD.begin(chipSelect)) {
    Serial.println("SD卡故障或无卡");
    return;
  }
  Serial.println("SD卡初始化完成.");
}
void loop(void)
{
  Time t = rtc.time();
  const String day = dayAsString(t.day);
  char buf[50];
  snprintf(buf, sizeof(buf), "%s%04d%02d%02d %02d%02d %02d",
           day.c_str(),
           t.yr,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Serial.print(buf);
  Serial.print("   温度");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Serial.print(sensors.getTempCByIndex(0));
  Serial.print("℃");
  lcd.setCursor(0,0);
  lcd.print(buf);
  lcd.setCursor(0,1);
  lcd.print(sensors.getTempCByIndex(0));
  lcd.print((char)223);
  lcd.print("C");
    String dataString = "";
  for (int analogPin = 0; analogPin < 3; analogPin++) {
    int sensor = analogRead(analogPin);
    dataString += String(sensor);
    if (analogPin < 2) {
      dataString += ",";
    }
  }
  File dataFile = SD.open("Arduino.txt", FILE_WRITE);
  if (dataFile) {
    dataFile.print(buf);
    dataFile.print("   温度");
    dataFile.print(sensors.getTempCByIndex(0));
    dataFile.println("℃");
    dataFile.close();
    Serial.println("   数据成功写入SD卡");
  }
  else {
    Serial.println("   数据写入SD卡失败");
  }
  delay(1000);
}

网友A:
附件是什么内容呢,黑币不多,要省着点用

网友B(2018-11-24):
收藏备用,SD卡上是什么文件格式,txt?c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