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干电池1.5V电压升到5V

楼主(2017-10-07):
现在我想用一节干电池给 51单片机供电,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符合要求的升压电路,请各位帮忙

网友A:
不行!即使有几个电路能勉强升压至5V,也不能满足51单片机供电要求!

网友B:
方法很多,陶宝上找找:DC-DC。

网友C:
一节干电池电流太小了就算升到5v看来也供不起单片机的

网友D:
采用宽电压单片机,stc15w等,一节手机锂电就可以。

网友E:
换MCU啊!低压版本的,一般都是3.3V,STM8L的可以到1.8V,才30uA,随便都可以升起来。

网友F:
可以试试焦耳小偷,单片机电流不超过10ma勉强可以用,但是单片机很难稳定啊

网友G:
淘宝上有dc-dc的升压模块,几块钱,不过1节1.5升到5v ,电流不够带不动5v单片机

网友H:
淘宝找个升压模块

网友I:
多加电池

网友J:
多用几节吧

网友K:
dc-dc的升压模块就可以的

网友L:
DCDC没有问题。前提是你其他的负载多大。只是单片机的功耗可以很小。

网友M:
淘宝上
超小型DC-DC电源模块移动电源板1.5V锂电池升压5V电流1A
这个电流应该可以的

网友N:
这个,可以用,我试过,但是说真心的,效率真实太低了,建议用低电压单片机,即使升压压差也没那么大,电池使用时间会久一点,不然,这个设计真心很蛋疼了,没什么卵用

网友O:
1.5V升压至5V的DC-DC推荐TP3601 1A和TP3602 500mA

TPMICRO半导体公司的DC/DC升压稳压器TP3601和TP3602可使用0.9V至6.5V为输入电源。升压稳压器可把输入电压升到期望的水平。高效开关模式电源方案能够提供更长的电池寿命、更少的热量和更小的尺寸。这两款DC/DC升压稳压器普遍用于计算机相关产品、便携式产品。

5V/1.2A升压DC-DC 同步升压DC-DC
单节锂电池升压到5V DC-DC0.9V升压1.5V升压
DC-DC 1.5v boost升压 输出3V DC TO DC 5V1A  升压 boost  5V

1.5V升压DC-DC之TP3601特性
TP3601--1.5V升压DC-DC BOOSt(step-up)
宽范围的输入电压:1.1V~5.5V
内部开关管工作电流可达3A
输出电流可高达1.2A,输出电压可通过调整
  R1与R2的值来获得,Vout=1.2V*[(R1/R2)+1]
开关频率高达450KHz
SOT23-6极小封装
高达90﹪的效率

1.5V同步升压DC-DC之TP3602特性 0.9V、1.5V同步升压
DC-DC BOOST STEP-UP  TP3602
0.9V~4.4V输入电压范围
效率可达到94﹪
输出电压范围:2.5V~5V
集成的同步整流器:0.35Ω,外围电路简单
固定1.4MHz开关频率
自动PWM/PFM模式切换
内部开关管电流可达1A ,输出电压可通过调整
   R1与R2的值来获得,Vout=1.212V*[(R1/R2)+1]
极小SOT23-6封装

网友P:
普通的不行,锂电池还可以

网友Q(2020-08-17):
电池1.5V升压5V,3.3V芯片: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1.2MHZ的 PFM 同步升压 DC/DC 变换器。输入电压最低0.7V,输入电压范围0.7V-5V之间,输出电压可选固定输出值,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最大开关电流1.5A.

PW5100适用于1节干电池1.5V/镍氢电池1.2V,2节干电池/镍氢电池,3节干电池/镍氢电池输入,升压稳压芯片。最高效率95%。

网友R:
德州仪器TPS61222可用于将1.5V升压至5V。

网友S:
宽电压范围的单片机,MSP430也行

网友T:
DC-DC升压板,τ 宝上很多,各种版本的都有,应该能满足你需求

网友U:
还是买现成的模块好一些,也不贵

网友V:
用附件中的BL8530就可以搞定,本人亲试绝对可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焦耳小偷,单片机电流不超过10ma勉强可以用,但是单片机很难稳定啊

焦耳小偷 是什么产品?

网友X: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锂电池而要纠结干电池?干电池封装的锂电池也有。各种小体积锂电池也有。直接使用锂电池不比干电池差。

网友Y(2020-10-09):
淘宝上购买dcdc模块

网友Z:
一节干电池给51单片机供电不太理想,最好是找一个5V的可充电电池,可以用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