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两个水泵的单片机程序 哪位大神能帮忙改下代码

楼主:
这个代码主要是有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两个水泵,目的就是要实现如图所示的程序。但目前程序只能让两个水泵同时工作,没有停止的时候。谢谢!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

这是程序的hex文件

网友A(2017-10-07):
#include"reg52.h"

           sbit  lone=P1^5;
sbit  ltwo=P1^6;

sbit start=P3^0;
sbit stop=P3^1;
sbit AUTO=P3^2;
sbit hand=P3^3;
sbit forward=P3^4;
sbit reverse=P3^5;
sbit acceleration=P3^6;
sbit deceleration=P3^7;

sbit direction=P1^0; //zhuanfan
sbit RS=P1^1; //on off
sbit PMW=P1^2; //kongzhi

int CYCLE,PWM_ON,count;

void initial()
{
CYCLE=20;
PWM_ON=0;
count=0;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if(count==PWM_ON)//如果定时等于on的时间说明作用时间结束,输出低电平

{

PMW=0;

}

if(count==CYCLE)//反之低电平时间结束后返回高电平
{

  count=0;

  if(PWM_ON!=0)//如果开启时间是0保持原来状态
  {

   PMW=1;

  }

}
count++;

}

void accelerate()
{

if(PWM_ON==CYCLE)

{

}

else

{PWM_ON++;}

}

mian()
{
     initial();
     Iint_Timer0();
     while(1)
     {
          if(!stop)
          {
             lone=1;
              PWM_ON=0;
              ltwo=1;
               PWM_ON=0;
              while(start)
              {
               RS=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