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和单片机读IC卡上位机源程序

楼主(2017-10-08):
VB写的串口和单片机读卡程序 有需要的下

vb源程序如下:
Attribute VB_Name = "IC卡管理自动记录系统"
Attribute VB_GlobalNameSpace = False
Attribute VB_Creatable = False
Attribute VB_PredeclaredId = True
Attribute VB_Exposed = False
Option Explicit
Public inData As String '串口中断时读入的字符串
Dim TEXT_OK As Boolean
Dim text1_temp As String
Dim t7 As String

  11.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12. data1.Recordset.MovePrevious
  13. If data1.Recordset.BOF Then data1.Recordset.MoveFirst
  14. Text1.Text = data1.Recordset("卡号")
  15. Text2.Text = data1.Recordset("姓名")
  16. Text3.Text = data1.Recordset("班级")
  17. Text4.Text = data1.Recordset("余额")
  18. Text5.Text = data1.Recordset("日期")
  19. Text6.Text = data1.Recordset("时间")

  20. Text9.Text = Format(CStr(CStr((CSng(Text4.Text) * 100) \ 60)), "#00") & "小时" & Format(CStr(CStr((CSng(Text4.Text) * 100) Mod 60)), "#00") & " 分钟"
  21. data1.UpdateRecord
  22. End Sub

  23.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24. If data1.Recordset.EOF = False Then data1.Recordset.MoveNext
  25. If data1.Recordset.EOF Then data1.Recordset.MoveLast
  26. Text1.Text = data1.Recordset("卡号")
  27. Text2.Text = data1.Recordset("姓名")
  28. Text3.Text = data1.Recordset("班级")
  29. Text4.Text = data1.Recordset("余额")
  30. Text5.Text = data1.Recordset("日期")
  31. Text6.Text = data1.Recordset("时间")
  32. data1.UpdateRecord

  33. Text9.Text = Format(CStr(CStr((CSng(Text4.Text) * 100) \ 60)), "#00") & "小时" & Format(CStr(CStr((CSng(Text4.Text) * 100) Mod 60)), "#00") & " 分钟"
  34. End Sub

  35. Sub 找卡号()
  36. Dim n, m As Integer
  37. data1.Refresh
  38. data1.Recordset.MoveLast
  39. m = data1.Recordset.RecordCount
  40. data1.Refresh
  41. data1.Recordset.MoveFirst

  42. For n = 1 To m Step 1
  43.     If Text1.Text = data1.Recordset("卡号") Then
  44.         Text1.Text = data1.Recordset("卡号")
  45.         'Text2.Text = data1.Recordset("姓名")
  46.         'Text3.Text = data1.Recordset("班级")
  47.     End If
  48.     data1.Recordset.MoveNext
  49. Next n
  50.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6_Click()
Timer2.Enabled = True
Command9.Enabled = True
Command6.Enabled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7_Click()

Text1.Text = ""

Text2.Text = ""
Text3.Text = ""
Text4.Text = ""
MSComm1.Output = "rr12345678" '把查询命令发出到串口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8_Click()
Dim NUM, n, m As Integer

Call CACK_TEXT
If TEXT_OK = True Then
    NUM = Val(Text4.Text)
    n = NUM \ 256
    m = NUM - n * 256
    'Call 写入单片机

    Call 写入数据库
    text1_temp = Text1.Text
    Text1.Text = ""
Else
    n = MsgBox("请正确输入", 5 + vbExclamation, "错误")
End If

End Sub
Sub 写入单片机()
Dim adsafdds As String
Dim yuer1, yuer2 As String
yuer1 = Format(CStr(CStr((CSng(Text4.Text) * 100) \ 60)), "#00")
yuer2 = Format(CStr(CStr((CSng(Text4.Text) * 100) Mod 60)), "#00")

adsafdds = "ss" & Text1.Text & yuer1 & yuer2
MSComm1.Output = adsafdds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9_Click()
Timer2.Enabled = False
Command6.Enabled = True
Command9.Enabled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RThreshold = 1
Command8.Enabled = False
Command6.Enabled = True
Command9.Enabled = False
End Sub
Sub CACK_TEXT()
TEXT_OK = False
If (Len(Text1.Text) = 4 And Len(Text4.Text) < 6) Then TEXT_OK = True
End Sub
Sub 写入数据库()
data1.Refresh
data1.Recordset.MoveLast
data1.Recordset.AddNew
data1.Recordset("卡号") = Text1.Text
'data1.Recordset("姓名") = Text2.Text
'data1.Recordset("班级") = Text3.Text
data1.Recordset("余额") = Text4.Text
data1.Recordset("日期") = Date
data1.Recordset("时间") = Time()
data1.UpdateRecord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串口中断
'On Error Resume Next
Static bFlag As Boolean
Static Xbyte As Long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选择事件
Case comEvReceive '接收到字符
Dim I As Integer
        Dim InByte() As Byte '定义一个二进制指针放接收到的数据
        InByte = MSComm1.Input '数据转移到指针
        Dim j As Long
        For j = 0 To UBound(InByte) '循环到指针上标

            inData = inData & Chr(InByte(j)) '取出一个字节换为16进制显示用

        Next j
DoEvents
    Text1.SelText = inData '将刚收到的字符串显示出来
    inData = ""
Text1.SelStart = Len(Text1.Text) '光标置后
  If Len(Text1.Text) = 10 Then
    Call 计算
    'Call 找卡号
  End If
Case comEventRxOver '接收缓冲区满的处理
MsgBox "接收缓冲区满了!" '发出警告
End Select

End Sub

Sub 计算()
Dim temp As String
Dim 标志 As String
Dim k As Integer
Dim yuer1   As String
Dim 余额    As Integer
temp = Text1.Text

标志 = Left(temp, 1)
temp = Right(temp, Len(temp) - 2)
Select Case 标志
    Case "s"
        Text1.Text = Left(temp, 4)

    Case "r"
        Text1.Text = ""
        MsgBox "写卡成功!!!!!"

        GoTo 计算end
    Case Else
        Text1.Text = ""
        MsgBox "通讯有误??????"
        GoTo 计算end
End Select
    temp = Right(temp, 4)
    Text9.Text = Left(temp, 2) & "小时" & Right(temp, 2) & "分钟"
    Text4.Text = Format(CStr((CSng(Left(temp, 2) * 60 + CSng(Right(temp, 2)))) / 100), "#00.00")
计算end:

End Sub

……………………

网友A:
请教一下用什么单片机好。

网友B(2017-11-17):
刷卡器和单片机连接,然后单片机再和VB通过串口连接吗?

网友C:
正在学习IC卡的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