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S曲线加减速源程序

楼主(2017-10-08):
一个简单的步进电机的程序,大家有兴趣一起讨论  关于stm32的程序
/*
    * 步进电机S曲线加减速
    * 若发现启动后电机有堵转的情况请增大数组中的数值,简单的方法是在调用的时候直接乘个倍数
#include "STM32F1.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Systick精确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设置NVIC中断分组
        GPIO_Config();                                                                                                    //IO初始化
        TIM_Config();                                                                                                    //定时器配置
        PWM_Ctrl(ENABLE);                                                                                                    //开启定时器
        while(1)
        {
                Speed_up();                                                                                                    //加速
                delay_ms(5000);
                Speed_down();                                                                                                    //减速
                delay_ms(10);
                DIR();                                                                                                    //换向
        }
}

网友A(2017-12-14):
好好学习,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2-07):
这种完整的资料比较少,学习下

网友C:
确实很给力啊

网友D(2018-03-10):
给力的加减速,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18-04-14):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F:
想下载,可惜分不够

网友G(2018-06-15):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2018-08-11):
            STM32控制步进电机S曲线加减速源程序  记录

网友I:
很给力,太棒了谢谢分享!

网友J(2018-10-16):
这种控制方式下电机驱动器和stm32控制板怎么接呢

网友K(2019-01-04):
最近在做步进电机的项目

网友L:
找了很久了,谢谢,

网友M:
楼主,你好,你这个可以直接用在项目上面吗?谢谢

网友N(2019-02-15):
这种查表的方式还挺清奇,比直接写函数方便一点

网友O(2019-07-17):
给力的资料。

网友P(2019-09-20):
关键是表格怎么制作呢,有软件吗?

网友P:
请问是查表还是实时计算?

网友Q(2019-10-28):
研习一下
谢谢

网友R:
这种查表是固定的一个加减速过程,要是将计算方法给出来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S:
新手入坑,向各位大佬低头

网友T(2019-12-19):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U(2020-03-19):
目前比较需要

网友C(2020-06-02):
真的是好资料,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