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LED灯闪烁的程序

楼主(2017-10-08):
这是我修改的一部分主程序里的点亮LED的程序

/********************************************************************************/
/*  2017年9月15日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开发板  LED3闪烁          PE5-->LED3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Delay(vu32 nTim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 配置系统时钟 */
          GPIO_Configuration();                        /* 配置GPIO  IO口初始化 */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0XFFF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0XFFFFF);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lay(0XFFFFF);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lay(0XFFFFF);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Delay(0XFFFFF);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Delay(0XFFFFF);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HSE)*/

  /*等待HSE起振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设置AHB时钟(HCLK),AHB时钟 = 系统时钟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APB2时钟 = HCLK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APB1时钟 = HCLK/2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预取指缓存,预取指缓存使能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PLL的输入时钟 = HSE时钟频率 PLL输入时钟 x 9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PLL就绪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定义输出端口*/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PB5-->LD2  PE5-->LD3  PE6-->LD4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B5口配置为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PE5~PE6口配置为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延时 */
{
  for(; nCount != 0; nCount--);
}
//while(1)
//{
//    GPIOE->BSSRR = 0xffdf;
  //        Delay(5000000);
        //GPIOE->ODR = 0xffff;                   /* PE5=1 --> 熄灭LED3 */
        //Delay(5000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