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异常

楼主(2017-10-08):
在做测试的时候,通信很正常,但是现场接到设备上,只是偶尔正常了,那位大神遇到过此类情况,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通讯受到干扰.

网友B:
是直连还是接了好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连还是接了好多个?

直接连,单片机发出的数据通过USB转485看数据没有问题,但是连接到设备上最后就多了一个字节,有时候两个。

网友C:
电磁干扰所致,加抗干扰装置,,,,,

网友B:
建议你加几个头,加上长度,加上校验。

网友D:
时有时无,试试重新点焊一下

网友E:
把你的产品和通信的产品的地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