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不能编译错误!大神门!急救

楼主:
  keil不能编译错误!只要程序不错就是能组建成功,可是程序错了后就会出现图片上的提示

工程建立没问题

工程建立没问题

网友A(2017-10-09):
missing ';' before bit

说明bit所在C文件没有包含相应头文件,就像register这个关键字一样。或者是程序影响了这些关键字的定义。

网友B:
左键双击该error行,可以定位到程序出错的位置(注意,不一定是问题的产生处),修改后重新编译。

网友C:
如果是宏定义的话有一种可能性是#define后面的写反了

网友D:
双击错误代码,看看源程序编写是否符合逻辑

网友E:
谢谢大佬们,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