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里为什么要用延迟delayms(5),主要作用是什么?能否详细讲解,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0-09):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网友B:
在操作硬件时,硬件的反应速度不会有想象中得那么快,但是程序会主条语句执行,并且程序执行的速度很快,所以在这里加上延时的目的是保证之前一条语句命令被成功执行

网友C:
根据图片你所指的delayms(5),是用在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里的,其目的是让P0=0xfe语句执行后在此保持5ms,以使数码管维持足够的发光时间以满足视觉亮度。因为单片机运行速度非常快,不加延时10几微秒后P0状态已改变,数码管会以极低亮度显示不同数字的叠加而无法辨识。但然这种程序写法是简单的入门级范例,在实战运用中一般不用此方法处理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D:
应该是让数码管留下余光吧,你可以把延时时间改大或者改小,改大应该是一位一位的显示,改小应该是重影严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根据图片你所指的delayms(5),是用在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里的,其目的是让P0=0xfe语句执行后在此保持5ms,以 ...

嗯嗯,跟你说的现象一样,我有把延迟去掉或者延迟时间延长,发光模糊混乱

网友F:
扫描式数码显示,大家轮流使用P0口传送显示数据和外部显示电路,每位显示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