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怎么显示小数点

楼主:
我想做个计算器,然后就是在数据结果在数码管显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显示,好比说0.9*0.9, 0.89/189这样,在不知道数据是几位,小数点在第几位的时候,我怎么检测,然后在数码管上显示出结果。请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2017-10-10):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小数计算,整数计算过程的程序写好了吗?
小数部分,加个标志位,记录下小数的位数,然后
小数计算 ...

我写的比较烂,能想到的都写了,结果显示还没有写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humaguan[]={0x3f,0x06,0x5b,0x4f,     //0~3
0x66,0x6d,0x7d,0x07,    //4~7
0x7f,0x6f,0x00,0x00,    //8~b
0x00,0x00,0x00,0x00 }; //c-f

#define keychoice P1
#define keyoutput P0
u8 keyvalue;
u8 a=0;
int a;                 //第一个数字
int b;             //第二个数字
int c;             //结果
char flag;

void delay(u8 i)
{
while(i--);
}
void interrupt0()
{
   EA=1;
   INT0=1;
   EX0=1;
}
void dtdisplay()
{
u8 i;
for(i=1;i<9;i++)
{
  switch(result)
  {
   case(1):LSA=0;LSB=0;LSC=0;break;
   case(2):LSA=1;LSB=0;LSC=0;break;
   case(3):LSA=0;LSB=1;LSC=0;break;
   case(4):LSA=1;LSB=1;LSC=0;break;
   case(5):LSA=0;LSB=0;LSC=1;break;
   case(6):LSA=1;LSB=0;LSC=1;break;
   case(7):LSA=0;LSB=1;LSC=1;break;
   case(8):LSA=1;LSB=1;LSC=1;break;
  }
  P0=shumaguan;
  delay(100);
  P0=0x00;
}
}
void keydown()
{
        keychoice=0x0f;
        if(keychoice!=0x0f)
        {
         delay(1000);
         if(keychoice!=0x0f)
         {
          keychoice=0x0f;
          switch(keychoice)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case(0x0b):keyvalue=1;break;
           case(0x0d):keyvalue=2;break;
           case(0x0e):keyvalue=3;break;
          }
          keychoice=0xf0;
          switch(keychoice)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加法
          if(keyvalue==10)
          {
             keyvalue='+';
          }
                //减法
            if(keyvalue==11)
          {
            keyvalue='-';
          }
                //乘法
            if(keyvalue==12)
          {
            keyvalue='*';
      }
                 //除法
            if(keyvalue==13)
          {
             keyvalue='/';
          }
                    //小数点
           if(keyvalue==14)
          {
            keyvalue='.';
          }
           //等于
            if(keyvalue==15)
          {
            keyvalue='=';
          }

          while((a<50)&&(keychoice!=0xf0))
          {
          delay(1000);
          a++;
          }

         }
        }
}
void keydeal()
{

        if(keyvalue==10)
        {
         result=D_shu+E_shu;
        }
                  if(keyvalue==11)
        {
         result=D_shu-E_shu;
        }
                if(keyvalue==12)
        {
         result=D_shu*E_shu;
        }
                if(keyvalue==13)
        {
         result=D_shu/E_shu;
        }
        if(keyvalue==15)
        {
          interrupt0();
        }

}

void main()
{
LSA=0;
LSB=0;
LSC=0;
while(1)
{
  keydown();
  keyoutput=shumaguan[keyvalue];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keyvalue==15)
  {
   delay(100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小数计算,整数计算过程的程序写好了吗?
小数部分,加个标志位,记录下小数的位数,然后
小数计算 ...

result 结果
D_shu 第一个数
E_shu 第二个数

网友C:
共阴极数码管,只需将dp脚接高电平(mcu的io输出高电平)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D:
赞同沙发的说法

网友E:
要知道数码管引脚的顺序,如共阴极数码管只需将dp脚接高电平(mcu的io输出高电平)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F:
数码管有个DP,想要小数点,点亮它就行了

网友G:
假设结果为a,整数部分为m=(int)a;然后你判断m是几位数就可以知道小数点在哪了……

网友H:
最后加标志位

网友I:
楼主是不知道如何获取小数点后位数的算法吗

网友J:
数码管分为7段,最后一个段就是小数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不知道如何获取小数点后位数的算法吗

是啊 不知道小数点是在第几位,怎么获取知道是在第几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知道数码管引脚的顺序,如共阴极数码管只需将dp脚接高电平(mcu的io输出高电平)就可以点亮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第几位有小数点啊

网友K:
数码管是8位的,其中1到7位用来显示数字,第八位就是小数点了。比如在第三位,就是第三个数码管的第八个灯

网友L:
选中g这个段码

网友M:
小数点也属于数码管控制的一部分,你查下手册就可以

网友N(2019-02-26):
数码管有个dp位,要让他亮,就要改段码

网友O:
数码管有一个是DP,这个点亮就是小数点

网友P:
数码管第八位就是小数点,只要控制导通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Q(2019-12-12):
这个数码管秒上的小数点怎么让他不亮,程序应该怎么改?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