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OpenMV IDE教程 MYOPENMV资料4-7c下载

楼主(2017-10-09):
1、连接电脑与openmv开发板后首先安装openmv_windows驱动
2、点击IDE左下角的连接按钮可以与openmv连接上,下边的开始按钮是IDE编译和下载运行用的,如果程序书写错误IDE会在出错处标示出来,运行是在openmv单片机上运行的,电脑仅仅是预览图像。
3、发货固件已经烧好,由于官方固件升级的也很快,所以dfu-下载器这个工具就是给大家用来烧写最新固件用的,烧写时需要将openmv板子上的BOOT0与RST短接进入下载模式

安装OpenMV IDE方法:
官网里面有适合各种系统的 ide,用户根据自己的系统安装适合的即可。而
window系统的ide 下载就是下图红线圈着的那个。
方法二:除了官网外,其实我们店里的资料中也有 OpenMV IDE 的安装(window
系统)。其他系统的请前往官网下载。
点击箭头安装。但是这里要提醒一下,安装路径应该选择为英文(ASCII 字符里
面的),不要出现中文,不然无法安装,空格也不要有。例如:
接下来很简单,一直按着下去就好了,最后安装完成后就是下图这样子。
这样OpenMV IDE 就安装完成了。
  2:运行OpenMV 的第一个代码。
(1):在运行前先介绍一下 OpenMV IDE 的一些常用功能按键。
① 为一些 OpenMV 的例程,接下来的教程将会介绍如何运行这些程序,让你们
更好添加到自己的项目中去,节省更多的时间去开发。
② 为连接按钮。
③ 为运行程序按钮。
④ 为暂停按钮。
⑤ 为串口终端。
⑥ 彩色模型直方图
⑦ 图像预览区
注:1):任何情况,若想运行程序,必须先按连接按钮让 opemv 与OpenMV IDE
连接起来才能运行程序。
2):可能你们下载的 OpenMV  IDE 的界面与图片的不一样,即左下角有两
个按钮,但是都是差不多的。
3):也许有时候,你能按下运行程序的按钮,但不意味着你的 python 程序
就正确了,有时候是当它跑到错误处才会出现错误提示的。
4):如果运行后没有图像预览,请检查屏幕右上角的disable 按钮是否被按
下。
5):Openmv 摄像头需要手动调整焦距,向外旋转镜头调整到清晰图像为
止。
(2):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程序。
      Helloworld引导我们走进了C语言,同样, helloworld引导我们走进OpenMV
      点击文件(F)—Examples—01-Basics—helloworld.py,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说一下一些比较重要的函数:
sensor.reset() #该函数是用来初始化摄像头的。
sensor.set_pixformat() #设置 OpenMV 的像素格式,有两种,一种为 RGB565 色彩图
(每像素 16位),另外一种为 CRAYSCALE 灰度图(每像素 8 位)。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设置 OpenMV 的像素大小,入口参数分别有 sensor.QQVGA: 160x120,
sensor.QQVGA2: 128x160,
sensor.QVGA: 320x120,
sensor.QQCIF: 88x72,
sensor.QCIF: 176x144,
sensor.CIF: 352x288。
img = sensor.snapshot() #把OpenMV 采集到的图像显示在 OpenMV IDE 中(获取
当前图像,放在img 当中去)。

当你按连接按钮再点击运行按钮,则 OpenMV IDE 右上方则显示 OpenMV 拍摄的
实时图像了,效果如下图所示:
注:在使用OpenMV 过程中,希望大家能看着官方文档(里面有大部分函数和入
口 参 数 的 解 析 ) 去 开 发 , 这 样 上 手 会 快 点 。 中 文 版 官 方 文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大家最好的是看着英文版的官方文档学习,因为中文版
有些翻译过来是不太准确的(即有点直译)。不过英语不太好的也没有关系,你
可以选择两个版本的官方文档交替看也是可以的。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MYOPENMV资料4-7c

更新了一些案例代码

网友A(2018-01-02):
非常想下载,但是新手,分不够

网友B(2019-04-08):
想要下载,可是新手积分不够,有没有好心的朋友能私下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