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GPS教程之TPYBoardv702控制5110显示当前经纬度

楼主(2017-10-09):
  一、关于TPYBoardV702

  TPYBoardV702是目前市面上唯一支持通信定位功能的MicroPython开发板:支持Python3.0及以上版本直接运行。支持GPS+北斗双模定位、GPRS通信、短信功能、电话功能;板载温湿度、光敏、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蜂鸣器、LCD5110显示屏。免费提供定位测试服务平台。实物如下图:

  二、利用TPYBoardV702完成所在地温湿度及亮度数据采集

  1、具体要求

  利用TPYBoardV702完成所在地经纬度采集,并在5110显示屏上显示

  2、所需器件

  TPYBoardV702开发板一块

  5110显示屏一块

  TPYBoardV702开发板板载定位功能,无需外接

  3、板载定位功能及使用介绍

  V702的开发板的整体整体亮点就是能进行定位,可以获取到当前所在地的经纬度,高度,时间等等的一些信息。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就要用到获取经纬度这一功能。

  这个开发板上主要的硬件功能已嵌入到了开发板上,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我们只需要进行简单的设置操作就能获取到经纬度,然后再进行数据解析,分割以及数据转换等处理,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经度和纬度了,之后我们在使用显示屏把经纬度显示出来就完成了在开发板上显示经纬度了。下面来具体的说一下制作的过程。

  三、制作主要过程

  先上个图,下面再开始说代码的问题。

  1、制作过程

  (1)首选我们需要做的是把5100显示屏插到702开发板的5110显示屏接口处;

  (2)在上面工作完成后,我们这里需要用到主要的类库,5110的类库,我们需要把这个类库的.py文件拷贝到开发板的盘符中;

  (3)完成以上工作后,我们开始main().py文件代码的编辑;

  (4)对需要用到的类库进行声明和定义;

  (5)把需要把我们需要使用的变量进行一下定义;

  (6)把我们需要用到的接口进行声明和定义,这里我们主要用到了spi1和串口4这两个接口,声明串口4的时候,需要把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7)下面开始主函数的编写,这个实验里面我们用到了显示,我们在程序的开始部分先进行显示部分的初始化;

  (8)完成显示部分初始化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定义“Y6”引脚为输出,然后把:“Y6”引脚拉低两秒以上,之后把此引脚拉高。因为“Y6”引脚是控制整个板载定位系统开启的开关,如果平时我们没有用到定位系统的话,为了节省功耗,板载定位系统是处于关闭状态的,需要使用时只需要拉低“Y6”引脚两秒以上;

  (9)当看到开发板上的红色直插LED灯快速闪烁的时候,说明板载定位系统正在启动,当这个红色直插指示灯结束快闪(指示灯处于慢闪或者熄灭状态)说明板载定位系统已经启动;

  (10)完成以上工作后,我们的准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剩下需要做的就是通过串口4发送相应的指令,获取相应的数据,再把相应的数据进行数据转换,并显示到显示屏上即可。

  2、具体代码:

import pyb
import upcd8544
from machine import SPI,Pin
from pyb import UART
from ubinascii import hexlify
from ubinascii import *

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
P,L,SHUCHU=0,0,0
SPI = pyb.SPI(1) #DIN=>X8-MOSI/CLK=>X6-SCK
#DIN =>SPI(1).MOSI 'X8' data flow (Master out, Slave in)
#CLK =>SPI(1).SCK  'X6' SPI clock
RST    = pyb.Pin('X20')
CE     = pyb.Pin('X19')
DC     = pyb.Pin('X18')
LIGHT  = pyb.Pin('X17')
lcd_5110 = upcd8544.PCD8544(SPI, RST, CE, DC, LIGHT)
count_=0
N2 = Pin('Y3', Pin.OUT_PP)
N1 = Pin('Y6', Pin.OUT_PP)#定义板载定位系统开关引脚为输出
N1.low()
pyb.delay(2000)
N1.high()
pyb.delay(10000)#通过拉低和拉高开关引脚的电平,启动板载定位系统
u2 = UART(4, 115200)#定义串口4,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i='0'
w=0
d=0
q=0
G=0
j=0
def DataConver(str_,flag):#预先编写数据处理函数,方便后期数据处理
    wei_=float(str_)/100
    wei_arr=str(wei_).split('.')
    val_=100000
    if flag==0:#纬度
        val_=10000
    wei_arr[1]=str(float(wei_arr[1])/60*val_).replace('.','')
    weidu=wei_arr[0]+'.'+wei_arr[1]
    return weidu
while True:
    pyb.LED(2).on()
    G=G+1
    u2.write('AT+GPSLOC=1\r\n')#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命令板载定位系统进行搜星操作
    pyb.delay(3000)
    _dataRead=u2.readall()
    print('搜星=',_dataRead)#延时,给系统搜星反应时间,提高搜星效率,并打印搜星结果
    pyb.delay(1000)
    u2.write('AT+GPSLOC=0\r\n')#通过串口发送获取经纬度的指令,命令板载定位系统进行                                                         #经纬度获取
    pyb.delay(200)
    print('BEIDOU')
    _dataRead=u2.readall()#保存串口获取到的经纬度数据,如果定位信号不好,返回数据可                                           #能全部为零,这个情况会导致定位周期延长
    if _dataRead!=None:
        print('原始数据=',_dataRead)
        print('原始数据长度:',len(_dataRead))
        if 60<len(_dataRead)<70:#这里把正确的数据长度作为数据处理的开始
            _dataRead = _dataRead.decode('utf-8')
            _dataRead1=_dataRead.split(',')#把数据转成'utf-8'格式,并且把数据按照“,”分                                                                          #隔开
            print('数据=',_dataRead1)
            print(len(_dataRead1),'***')
            if len(_dataRead1)>4:#判断数据转换出来的数组数据长度(或者说是数组的元                                                          #素个数)作为进行数据转换的开始
#*******************纬度计算********************
                weidu=_dataRead1[1]
                WD=DataConver(weidu,0)
#*******************经度计算********************
                jingdu=_dataRead1[2]
                JD=DataConver(jingdu,1)#利用我们上面做好的数据转换函数,把数据也转                                                                         #换成我们可以正常使用的格式
#***********************时间************************
    lcd_5110.lcd_write_string('JINGDU:',0,0)
    lcd_5110.lcd_write_string(str(JD),0,1)
    lcd_5110.lcd_write_string('WEIDU:',0,2)
    lcd_5110.lcd_write_string(str(WD),0,3)#利用5110显示屏类库中的显示函数,进行数据显                                                                        #示

网友A:
有没有读取GPS时间的列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