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mv驱动安装教程

楼主(2017-10-09):
根据有些客户反馈到 openmv 的驱动无法安装以致无法使用 openmv,所以就在 这里教大家如何安装 openmv 的驱动。

1:出现的问题
大家在上一个 demo 的时候已经安装了我们的 OpenMV IDE 了,有部分人按下连
接按钮的时候却弹出了一个提示,如下图所示(如果你按下连接按钮不会出现这
种情况,意味着你的驱动已经安装好了,所以不用看这个 demo 了):

若你出现这样的提示,就说明你的电脑还没有安装好驱动,相信大家都知道设备 管理器在那里的(这里就不教大家怎么找了),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将会出 现下图所示: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 openmv 驱动还没有安装好。
2:安装过程
(1):在上图的设备管理器中选择“OpenMV V irtual Comm Port in FS Mode”,然
后 右 击 , 点 击 “ 更 新 驱 动 程 序 软 件 ” , 如 下 图 所 示 :

接下来点击“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R)”,如下图所示:

接着点击“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L)”,如下图所示:
这样就会出现下面的图,不用理其他的,直接按下一步就好了。

然后点击“从硬盘安装(H)”,如下图所示:

点击后,将如下图所示,点击“浏览”把路径设置为 openmv 驱动文件的位置(我 们店里的资料有驱动文件的),然后点击确定,再点击下一步。

一般情况,这样是能够把驱动安装好的(若上面的方法已经可以把驱动安装了就 不用继续看下去了),但是但是,有些还是客户安装不了,弹出了如下图的错误 提示:

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在平时安装其他的驱动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在 这个 demo 就教你如何把这个问题解决(以 win7 为例,不同的系统方法有点不 一样,因为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驱动文件中不含有数字签名,所以电脑不允许 安装罢了,只要我们让电脑忽略这个数字签名后就可以)。 点击桌面的开始—运行(如果找不到“运行”就在“搜索程序和文件”那里输入 “运行”就能找到了),如下图所示:

输入“gpedit.msc”,然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这样,将会弹出一个“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的窗口,然后点击“用户 配置”—“管理模版”—“系统”—“驱动程序安装”,就如下图所 示:

接着点击“设备驱动程序的代码签名”,就弹出一个“设备驱动程序

的代码签名”的窗口。如下图:

首先在“设备驱动程序的代码签名”的窗口上面选择“已启用(E)”,

然后在下面那里选择“忽略”,最后按应用和确定就好了。如下图:

这样刚刚的问题被 solution 了,只要重新按刚刚方法安装一次驱动就

好了,这次就不会提示错误了,将会提示下面的东西,点击“始终安 装此驱动程序软件(I)”即可,如下图所示:

congratulations,你的驱动安装完毕!!!(若你 win7 电脑用该方法无

法安装的话,意味着你的电脑还无法忽略数字签名,那你该去度娘那 里找一下另外一种方法把数字签名忽略就可以安装了)

注:上面以 win7 为例,其他系统都一样的,只要忽略那个数字签名

就可以安装了。

安装OpenMV IDE的详细教程和MYOPENMV资料4-7c,
含驱动程序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9567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