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ues是要先和keil联动吗?

楼主(2017-10-09):
使用protues是要先和keil联动吗?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protues8.4版本

网友A:
不需要。只要提供hex文件。

网友B:
目标板在线仿真比较好,protues没什么用

网友C:
不用,只要用keil 里面生成的hex 文件在单片机里面运行

网友D:
不需要。只要提供hex文件

网友E:
protues是画电路图,相当于不用自己焊电路直接电脑仿真出来。keil是用来用成1

网友E:
编写程序并生成hex文件,proteus使用keil生成的hex文件就能运行了

网友F: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hex文件导入即可

网友H:
不用可以用HEX文件加载到仿真图的单片机中

网友I:
加载Hex文件就可以了,记得Keil编译选上生产Hex文件

网友J:
不虚言吧

网友K:
不用,只需要hex这个文件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L:
用keil生成hex文件,protues要添加程序时候只要添加hex文件就行了,怎么添加hex文件,百度一下

网友M:
其实你把生成的hex文件放到单片机里,在keil中修改程序,编译后,proteus中单片机程序已经修改了

网友N:
生成hex文件就行

网友O:
不需要,画好仿真图,用keil生成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P:
我是用keil编写代码转换成hex文件,再用该hex文件在protues里仿真的

网友Q:
不需要只要  hex文件

网友R:
不需要的

网友R:
不需要的,

网友S:
不需要的,你先画好原理图,然后编写程序就OK了,最后导入你写好的程序。

网友T:
只要在Keil生成hax文件,再下载到protues中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U:
不需要,只要将hex文件加载到proteus中就可以

网友V:
不用,把hex文件导进去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