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stm32实现5路循迹

楼主(2017-10-09):
单纯是循迹的话是否需要用到PID呢?
读红外要用外部中断还是直接读取啊?

网友A:
请先构思出循迹的方案,并弄清循迹的原理。

网友B:
单纯循迹的话可以不用PID但是速度方面你肯定是不能有太高的要求了。通过红外对管采集的信号可以知道黑线相对小车的位置,比如车头偏右了即黑线在小车左边,你采集到的信号可能是01100这样(这里假设在黑线部分得到的信号是1,具体是0还是1你需要看看你对管后面接的比较器的电路),那你就通过PWM调速,让右边电机转快点,左边电机转慢点。或者是右边电机转,左边电机不转,甚至左轮电机反转,去使车向左偏。我觉得是没必要用外部中断,5个并口都要做外部中断稍微有些麻烦,你直接主循环里读取,或者做个定时器中断几ms读取一次都是可行的。另外不做闭环,只能为了精度要放弃速度,最开始最好先找好一个适合你小车电机的PWM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