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其他AD文件添加到当前AD工程中来

楼主(2017-10-09):
使用AD16设计PCB时,是按工程文件夹的形式存放该工程内的SCH  PCB  SCH零件库 PCB零件封装库的,PCB工程建立后必须按菜单的文件---------------SCH--------------PCB-------------PCB封装图的顺序来逐步建立PCB工程内的各个文件。只有这样,用AD16下次打开该工程时,才能认识该工程内的SCH图、PCB图、PCB零件封装。如果是用windos操作,把其他AD工程文件夹内的SCH PCB PCB封装,复制------拷贝到当前AD工程文件夹内,当你用AD16打开PCB工程文件夹时,会发现你用windos粘贴过来的SCH PCB PCB零件封装,在打开的工程文件夹内看不到。正确的方法是:打开工程文件夹-------会发现工程文件夹内有很多个不同类型的文件:PCB document  SCH document PCB lib  SCH lib  PCB project。双击PCB project 打开工程文件------AD16屏幕左侧的工程面板的列表内,就可以看到该工程内的PCB文件 SCH文件  PCB库文件  SCH库文件。你用windos拷贝到当前工程文件夹内的文件,在这里是看不到的,按一下操作:单击AD16屏幕顶部菜单:工程--------添加存在的文件到当前工程---------选择目的文件的路径-------单击:打开------OK-------单击AD16菜单:文件------保存工程-------保存。     打开一个工程文件,然后又打开其他工程中的PCB文件   SCH文件 、库文件,或打开独立存在的PCB文件 SCH文件  库文件,可以在AD16屏幕左侧的文件面板,用鼠标左键压住目的文件,拖拽到当前工程中来,此时拖拽到当前工程内的文件有一个链接箭头标志,说明这个文件并没有真正到移到到当前工程内,只是建立了链接,关闭AD16后,重新启动AD16,打开当前工程时,在当前工程文件夹内链接的文件不存在了。
不要在windos下打开工程文件夹,修改文件夹内各个文件的名称,否则,用AD16打开工程文件夹后,会发现修改名称的文件不存在了,要如下操作:打开工程文件夹----------找到:PCB project文件并双击---------会发现看不到需要的文件名-------单击AD16屏幕顶部的菜单:工程-------添加存在的文件到工程-------按路径找到目的文件------点击:添加。

网友A(2019-11-09):
给个图文解释吧楼主,我的就出现这个情况,保存的工程,第二天打开原理图就变成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