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没错,但没效果,为什么

楼主(2017-10-09):
我用的是单片机开发板,程序很简单:让4个独立按键按下后有不同的LED灯效果(P3.0-3.3按键;P2.0-2.7为灯)

开始我怎么按都没反应,但我用万用表红表笔碰了P3.0口,就有相当于P3.0按下(按下电平为低)的效果。之后莫名其妙,其他几个按键都起效果了,好神奇!

为什么红表笔能让P3.0突然变低电平?

网友A:
IO口, 有没有开内部上拉, 或者使用外部上拉, 没有原理图, 没有程序, 别人怎么给你解答?

网友B:
估计与输入端口上拉有关,检查上拉电阻。

网友C:
可能万用表本身就是有电流的,你把万用表搭在的电路中,形成了回路,点亮了发光二极管,就如你直接把万用表表笔搭在发光二极管两头就会发光一样

网友D:
瞎猜:按键设置为悬浮输入了

网友E:
需要看原理图,检测上下拉是否正常,要看单片机内部资料

网友F:
估计是端口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万用表本身就是有电流的,你把万用表搭在的电路中,形成了回路,点亮了发光二极管,就如你直接把万用表 ...

但黑表笔悬空了,应该不是回路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瞎猜:按键设置为悬浮输入了

大神,什么是悬浮输入啊
我看原理图图,按键一端接I/O口(默认为高),另一端接地。若按键的I/O口被拉低则按键被按下。好像没问题吧?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keyproc()
{
        unsigned char key;
        key=P3;
                if(key<0xff)
        {
                delay(1000);
                if(key<0xff)
                {

                        switch(key)
                        {
                                case 0xfe : P2=0xf0 ;break;
                                case 0xfd : P2=0x0f ;break;
                                case 0xfb : P2=0xaa ;break;
                                case 0xf7 : P2=0x55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key);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c();
        }
}

网友G:
应该是没有上拉电阻, 电位没有变化

网友H(2019-02-25):
不要把程序没错,作为验证程序的标准,错的是主观态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