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5V控制12V

楼主(2017-10-09):
用仿真可以直接控制,自己焊了实物也没问题

为什么百度有人说要两个三极管呢

网友A:
题目不明确?如单片机控制大尺寸LED数码管需12V供电。共阴极LED数码管必须用用两个三极管转换。

网友B:
两张图都正确,上图pnp三极管主要是扩大电流,下图一个三极管可以控制12v负载,用的场合不同,所以电路不同。

网友C:
首先说说,电路没错但是这样使用在实际应用中十分的不严谨(也可以说错),作为开关使用NPN要加下拉,PNP要加上拉,确保在关断的时候是十分肯定的关断状态而不是控制极处于悬浮状态,处于悬浮状态,三极管有可能导通也有可能截止,或者还可以还可以是处于放大状态,为什么有时候仿真能用实际中不能用,就是这个道理,仿真很多参数都是理想化, 实际中,这种理想化的东西不存在,可以输哦工作环境千差万别,外接干扰也大小不同,所以,呵呵。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仿真不行,实际上是可以使用的,这个就是仿真的问题了,毕竟,只是仿而不是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说,电路没错但是这样使用在实际应用中十分的不严谨(也可以说错),作为开关使用NPN要加下拉,PNP要 ...
您说的太对了,开关断开,我用手碰基极电阻引线,三极管都能导通
如果是控制端是单片机IO口也不行吗

网友D(2018-07-29):
三极管包括MOS管,在应用中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其基极或者栅极需要用一个电阻接到S极或是E极,除非驱动电路输出端已经有了对应的处理,例如MOS的驱动端采用稳定可靠的逻辑电平输出。在基极不接下拉电阻而加入开关,是低级错误。

网友E:
是的。因为S到B,压差只有0.7V,如果只用一个管,12V会灌电到+5V

网友F(2018-08-29):
弱电控制强电,你查到的资料室对待

网友G:
双极型三极管与MOS管不同,是电流驱动型,哪怕基极开路,没有驱动电流,集电极是不会有电流的。而目前使用的都是硅材料的三极管,PN结的导通电压在0.6V以上,而单片机引脚低电平一般在0.3V以下,所以用单片机IO口与三极管基极相连,可以不要下拉电阻。

网友H:
不明白所以然   就发现没有上拉下拉电阻   实际应用后果会很严重的

网友I:
此方法其实可以改进一点!

网友J:
两个三极管组成的电子开关具有导通电流大压降小的优点

网友K(2020-11-09):
不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