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接收16位数据呢

楼主(2017-10-10):
学到串口通信了,现在需要从上位机发送一个16位的数据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接收部分该怎么写呢?(我的思路是建一个数组缓存接收到的数据等16位数据接收完成了后在读取出来,然后数码管显示,但不知道该怎么写缓存数组啊,求大神给个例程)

网友A:
//′®¿úéèÖà 11.05920M 2¨ìØÂê9600        T11¤×÷·½ê½Îa1 ×÷Îa2¨ìØÂê·¢éúÆ÷
void uart_init_com()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
  TH1=0xfd;
  TR1=1;
}
main函数:
unsigned char com_buf[6] ;
while(1)
      {
              com_buf[x] = USART_Receive();
            if(com_buf[x]=='\r')//接收以回车结束
           break;
       。。。显示函数
        x++;
      }

楼主:
引用 网友B:
//′úéè 11.05920M 2¨ìê9600        T11¤×÷·ê ...

谢谢大神

网友C:
USART_Receive()?????谢什么?

网友C:
收就收!收好后就存!存好后就显示!看样子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建议先学点基础再说。

网友D:
接受的时候考虑包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就收!收好后就存!存好后就显示!看样子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建议先学点基础再说。

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受的时候考虑包头

能否给个例程,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A: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 void )
{
    uchar buf =0;
        while(!RI);
          RI=0;
        buf=SBUF;
        return buf ;
}

void uart_init_com()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
  TH1=0xfd;
  TR1=1;
}
#define N 20
main函数:
...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com_buf[N] ;
...
while(1)
      {
              com_buf[x] = USART_Receive();
            if(com_buf[x]=='\r')//接收以回车结束
           break;
        x++;
      }

       。。。加显示函数

网友E:
把接收的数据 转存到数组,显示的时候调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老师指点,谢谢

80C51串行通信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实例16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实验16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F:
收两个字节后拼装一下,不就是16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两个字节后拼装一下,不就是16位了吗?

给个例程好吗?我搞了好久还是没搞明白,高手们给的例程我都看的云里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两个字节后拼装一下,不就是16位了吗?

我想用串口接收0~65536但是收到的数合并起来后是乱码

网友G:
1.如附件。
2、功能发送16进制字符,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3、如发送01 FF,接收后显示01 FF。

仿真说明

仿真说明

网友H:
循环就收两个

网友I:
分段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