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密码锁 求程序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指纹密码锁的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A(2017-10-10):
指纹密码还是按键密码?指纹密码首先要有指纹读取传感器,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纹密码还是按键密码?指纹密码首先要有指纹读取传感器,在哪儿?

对的  就是你发的这个  需要指纹传感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纹密码还是按键密码?指纹密码首先要有指纹读取传感器,在哪儿?

键盘和指纹开锁,你有这个密码锁的资料吗。程序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纹密码还是按键密码?指纹密码首先要有指纹读取传感器,在哪儿?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你有这个指纹模块的链接吗

网友C:
我也想看下这个程序,光密码的好写 指纹就不好弄了

网友D:
百度上应该有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红外遥控密码锁的

网友A:
指纹密码与按键密码的区别仅在于如何读取密码数据,后续操作基本相同。我没有指纹密码锁案例,只有按键密码锁案例,给你参考一下吧!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
电路设计

功能设计

程序设计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红外遥控密码锁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24C0x.h"
#include"LCD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ffer1ID  0x01
#define buffer2ID  0x02
#define queren  0x88
#define tuichu  0x86
#define shanchu 0x84

#define User 1

void fan();

sbit B0=B^0;
sbit B7=B^7;
sbit k2=P3^7;
sbit jidianqi=P3^6;
sbit Feng=P2^0;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s[];
uchar  Member=1,sec;
uchar  ErrorCount;
//////////////////////////红外相关//////////////////////////
//时间计算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0
#define Inum3 3000
//解码变量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全局变量
uchar f;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红外相关//////////////////////////
uchar  code buffer[User][6]=
{
{"000000"}
};

uchar dz[4];
uchar time[4];
uchar mima[6];
uchar mimag[6];
uchar mimaID[6]={1,2,3,4,5,6};

uchar Address1=20,tempx=20;
uchar Address2=20;

uchar data K;
uchar data Key;

uint PageID;
uchar data querenma=11;
uchar sum[2];
int summaf,summas;

uchar  xdata UserPassword[7]={0};//密码
uchar  xdata DSY_BUFFER[16] ={0};//缓存

void Red_Init(void);
#include "zhiwen.h"
//检测脉冲宽度
unsigned char check(void);

unsigned char redchange(unsigned char rednum);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名称 : Chack(uchar User_Number)
* 功能 : 单一用户密码检测
* 输入 : User_Number
* 输出 : 密码正确与错误,错误返回0,正确返回1
********************************************************************/
uchar Chack(uchar User_Number)
{
        uchar flag, i,temp[6],Address;
        Address=User_Number*10;
        for(i=0;i<6;i++)
        {
                temp=x24c02_read(Address);
                delayms(10);
                Address++;
        }
        for(i=0;i<6;i++)
        {
                if(temp==UserPassword)
                        flag=1;
                else
                        flag=0;
        }
                return flag;
}

/********************************************************************
* 名称 : PassWord_Chack()
* 功能 : 所有用户密码检测
* 输入 : 无
* 输出 : 密码正确与错误,错误返回0,正确返回1
********************************************************************/
uchar PassWord_Chack()
{
        uchar i=0;
        while(i<User)
        {
                if(Chack(i)==1)
                {
                        Member=i+1;
                        return 1;
                }
                i++;
        }
        return 0;
}

void delay(uchar tt)
{  uchar i;
   while(tt--)
   {
   for(i=0;i<125;i++);
   }
}
/********************************************************************
* 名称 : UART_Init()
* 功能 : 单片机串口初始化
* 单片机: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为9600bps
* 指纹模块:波特率为9600bps,
********************************************************************/
void UART_Init()
{
        SCON= 0x50;               //串口方式1        //REN=1; 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
        IT1=1;
        EX1=1;
        TH0=0;
        TL0=0;
        TR0=0;
        TMOD= 0x21;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H1= 0xFD;                //11.0592MHz  模块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
        TL1= 0xFD;
        TR1= 1;                   //启动定时器
        EA=1;
}

unsigned char Keycan(void) //按键扫描程序 P1.0--P1.3为行线 P1.4--P1.7为列线
{
  unsigned char rcode, ccode;
  P1 = 0x0f;      // 发全0行扫描码,列线输入
  if((P1&0x0f) != 0x0f) // 若有键按下
  {
    delay(1);// 延时去抖动
    if((P1&0x0f) != 0x0f)
    {  rcode = 0xFE;         // 逐行扫描初值
    while((rcode&0x10) != 0)
    {
       P1 = r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P1&0x0f) != 0x0f) // 本行有键按下
      {
       ccode = (P1&0x0f)|0x0f;
       //do{;}
           while((P1&0x0f) != 0x0f); //等待键释放
            Feng=0;
        delay(100);
        Feng=1;
       return ((~rcode) + (~ccode)); // 返回键编码
      }
    else
    rcode = (r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if(IrOK==1)
  {
   IrOK=0;
   Feng=0;
   delay(100);
   Feng=1;
   switch (Im[2])
   {
    case 0x16: return 0x28;break;                  //0
        case 0x0c: return 0x11;break;                         //1
        case 0x18: return 0x71;break;                                //2
        case 0x5e: return 0x41;break;                                  //3
        case 0x08: return 0x12;break;                                        //4
        case 0x1c: return 0x22;break;                           //5
        case 0x5a: return 0x42;break;                                //6
        case 0x42: return 0x14;break;                                  //7
        case 0x52: return 0x24;break;                                  //8
        case 0x4a: return 0x44;break;                                        //9
        case 0x47: return 0x81;break;                                         //a
        case 0x43: return 0x82;break;                                          //b
        case 0x0d: return 0x74;break;                                           //c
        case 0x15: return 0x88;break;                                                //d
        case 0x19: return 0x48;break;
   }
  }
  return 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void KeyDeal(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n;
   if(Key!=0)
{

                   switch(Key)
                   {
                   case 0x11: K=1; break;
                   case 0x21: K=2; break;
                   case 0x71: K=3; break;
                   case 0x81:  break;
                   case 0x12: K=4; break;
                   case 0x22: K=5; break;
                   case 0x42: K=6; break;
                   case 0x82: K=34;break;
                   case 0x14: K=7; break;
                   case 0x24: K=8; break;
                   case 0x44: K=9; break;
                   case 0x74:  break;
                   case 0x18:  break;
                   case 0x28: K=0; break;
                   case 0x48:  K=11; break;
                   case 0x8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shuazhiwen()
{
    uchar IDs1,IDs2,IDs3;
        LcmClearTXT();
        PutStr(1,1,"请按手指开锁");
        SFG_identify();
        while(querenma==2)
        SFG_identify();
        if(querenma==0)
   {
                LcmClearTXT();
                PutStr(1,2,"门已打开");
                IDs1=PageID/100;
                IDs2=PageID/10%10;
                IDs3=PageID%10;
                PutStr(2,1,"编号为:");
                WriteCommand(0x8D);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30+IDs1);
                WriteData(0x30+IDs2);
                WriteData(0x30+IDs3);
                ErrorCount=0;
                Feng=1;
                jidianqi=0;
                delay(2500);
                jidianqi=1;

        }
           else if(querenma==9)
                {
                        LcmClearTXT();
                        PutStr(1,1,"没搜索到指纹");
                        PutStr(2,1,"请重新按手指");
                        ErrorCount=3;
                        Feng=0;
                }
                   else
                {
                        LcmClearTXT();
                        PutStr(1,1,"接收包出错");
                }
                delay(2000);
   //         while(Keycan()==0);
}
void addfinger()
{
        uchar IDa1,IDa2,IDa3;
        LcmClearTXT();
        PutStr(1,2,"请按手指");
        SFG_getimage();
        while(querenma!=0)
        SFG_getimage();
        SFG_genchar(buffer1ID);
        UART_Init();
        SFG_fastsearch(buffer1ID);
        while(querenma==1)
        SFG_fastsearch(buffer1ID);

        if(querenma==0)
        {
                LcmClearTXT();
                PutStr(1,1,"该指纹已存储");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
        else if(querenma==9)
                {
                        LcmClearTXT();
                        PutStr(1,1,"请再次按手指");
                        SFG_enroll();
                        while(querenma==2)
                        SFG_enroll();
                        LcmClearTXT();
                        if(querenma==0)
                        {
                                IDa1=PageID/100;IDa2=PageID/10%10;IDa3=PageID%10;
                                PutStr(1,1,"指纹采集成功");
                                PutStr(2,1,"编号为:");
                                WriteCommand(0x8D);
                                WriteData(0x30+IDa1);WriteData(0x30+IDa2);WriteData(0x30+IDa3);
                          }
                  else  if(querenma!=0)
                          {

                                PutStr(1,1,"指纹采集失败");
                                PutStr(2,1,"请重新操作");
                         }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
        LcmClearTXT();
                         PutStr(0,0,"按键1 : 增加指纹");
                PutStr(1,0,"按键2 : 删去指纹");
                PutStr(2,0,"按键3 : 手动开锁");
                PutStr(3,0,"按键4 : 修改密码");
}
void deletfinger()
{
        uchar i,j=0;
        LcmClearTXT();
        PutStr(1,0,"输入删去的指纹号");
        for(i=0;i<5;i++)dz=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按键有抖动@@@
             if(Key==0)K=10;
             if((K>=0)&&(K<=9))
             {
              dz[j]=K;
                  if(j<3)
                  {
                                WriteCommand(0x88+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30+dz[j]);
                  }
              ++j;
                  if(j==4)
              j=3;                                                                                                   //@@#yinhuang
             }   //显示LCD12864并行显示
                 if(K==34)                //按了删除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8);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8+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
        }
        if(j>=2)
        PageID=dz[2]+dz[1]*10+dz[0]*100;
        if(j==1)
        PageID=dz[1]+dz[0]*10;
        if(j==0)
        PageID=dz[0];
        SFG_deletchar(PageID);
        if(querenma==0)
        {
                LcmClearTXT();
                PutStr(1,1,"删去指纹号成功!");
        }
        else
        {
                LcmClearTXT();
                PutStr(1,2,"删去指纹号失败!");
        }
        PutStr(2,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LcmClearTXT();
                         PutStr(0,0,"按键1 : 增加指纹");
                PutStr(1,0,"按键2 : 删去指纹");
                PutStr(2,0,"按键3 : 手动开锁");
                PutStr(3,0,"按键4 : 修改密码");
}

void gaimima()
{
        uchar i,j=0,mima1[6],mima2[6];
        uchar k,temp;
        LcmClearTXT();
        PutStr(1,1,"请输入新密码");
        for(i=0;i<6;i++)mima1=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if(Key==0)K=10;
             if((K>=0)&&(K<=9))
             {
              mima1[j]=K;
                  if(j<6)
                  {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0f);
                  }
              ++j;
                  if(j==7)
              j=6;                                                                                                   //@@#yinhuang
             }   //显示LCD12864并行显示
                 if(K==34)                //按了删除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9);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
        }
        LcmClearTXT();
        LcmClearTXT();
        j=0;
        PutStr(1,0,"请再次输入新密码");
        for(i=0;i<6;i++)mima2=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if(Key==0)K=10;
             if((K>=0)&&(K<=9))
             {
              mima2[j]=K;
                  if(j<6)
                  {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0f);
                  }
              ++j;
                  if(j==7)
              j=6;                                                                                                   //@@#yinhuang
             }   //显示LCD12864并行显示
                 if(K==34)                //按了删除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9);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
        }
        LcmClearTXT();
        if((mima1[0]==mima2[0])&&(mima1[1]==mima2[1])&&(mima1[2]==mima2[2])&&(mima1[3]==mima2[3])&&(mima1[4]==mima2[4])&&(mima1[5]==mima2[5]))
        {
                for(i=0;i<6;i++)
                mimaID=mima1;
                /////////////////////////////////////////////////////
                for(i=0;i<6;i++)           //密码限制在6位以内
                {
                        UserPassword=mima1+0x30;
                }
                temp=(Member-1)*10;
                delayms(5);
                for(k=0;k<6;k++)
                {
                        x24c02_write(temp,UserPassword[k]);
                        delayms(10);
                        temp++;
                }
                //////////////////////////////////////////////////////
                PutStr(0,1,"密码修改成功");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ErrorCount=0;
                while(Keycan()==0);
        }
        else
        {
                PutStr(0,0,"  密码修改失败  ");
                PutStr(1,0,"两次输入的密码不");
                PutStr(2,0,"一致,请重新操作");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
        LcmClearTXT();
                         PutStr(0,0,"按键1 : 增加指纹");
                PutStr(1,0,"按键2 : 删去指纹");
                PutStr(2,0,"按键3 : 手动开锁");
                PutStr(3,0,"按键4 : 修改密码");
}

void zhu()
{
    LcmClearTXT();
        PutStr(1,2,"门已打开");
           jidianqi=0;
        delay(2500);
        jidianqi=1;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PutStr(0,0,"按键1 : 增加指纹");
                PutStr(1,0,"按键2 : 删去指纹");
                PutStr(2,0,"按键3 : 手动开锁");
                PutStr(3,0,"按键4 : 修改密码");
}

void guanliyuan()
{
      uchar i,j=0,x=1;
             uchar Right_flag;
      LcmClearTXT();
          PutStr(1,1,"请输入密码:");
           for(i=0;i<6;i++)mima=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if(Key==0)K=10;
             if((K>=0)&&(K<=9))
             {
              mima[j]=K;

                  if(j<6)
                  {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0f);

                  }
              ++j;
                  if(j==7)
              j=6;
             }   //显示LCD12864并行显示
                 if(K==34)                //按了删除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9);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
           }
    LcmClearTXT();

          for(i=0;i<6;i++)
         {
            UserPassword=mima+0x30;

          }
         if(j==6)
          {
           if(mima[0]==1&&mima[1]==3&&mima[2]==1&&mima[3]==4&&mima[4]==2&&mima[5]==0)
            Right_flag=1;
                else
                Right_flag=0;
                      }
          if (Right_flag==1)
         {
                     Right_flag=0;

                   for(i=0;i<6;i++)mima=0;
                PutStr(0,0,"按键1 : 增加指纹");
                PutStr(1,0,"按键2 : 删去指纹");
                PutStr(2,0,"按键3 : 手动开锁");
                PutStr(3,0,"按键4 : 修改密码");
     while(i!=tuichu)
      {
                 i=Keycan();

                KeyDeal(i);
            switch(K)
            {
             case 1:    addfinger();K=6; break;
             case 2:    deletfinger();    break;
                 case 3:         zhu();        K=8;  break;
                 case 4:    gaimima();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

                PutStr(1,2,"密码错误");
                PutStr(2,0,"  请重新操作!");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PutStr(0,0,"按键1 : 增加指纹");
                PutStr(1,0,"按键2 : 删去指纹");
                PutStr(2,0,"按键3 : 手动开锁");
                PutStr(3,0,"按键4 : 修改密码");
    }
  Key=0;

}
void mimakaisuo()
{
uchar i,j=0,x=1;
             uchar Right_flag;
      LcmClearTXT();
          PutStr(1,0,"请输入密码开锁:");
           for(i=0;i<6;i++)mima=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if(Key==0)K=10;
             if((K>=0)&&(K<=9))
             {
              mima[j]=K;

                  if(j<6)
                  {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0f);

                  }
              ++j;
                  if(j==7)
              j=6;
             }   //显示LCD12864并行显示
                 if(K==34)                //按了删除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9);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
           }
    LcmClearTXT();

          for(i=0;i<6;i++)
         {
            UserPassword=mima+0x30;

          }
         if(j==6){Right_flag=PassWord_Chack(); }
          if (Right_flag==1&&ErrorCount<3)
         {
              Right_flag=0;
                   zhu();ErrorCount=0;
                 Feng=1;
                  for(i=0;i<6;i++)mima=0;
     }
    else
    {
            if(ErrorCount<3)
                ErrorCount++;
                 if(ErrorCount==3)
                Feng=0;

                PutStr(1,2,"密码错误");
                PutStr(2,0,"  还有  次机会");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riteCommand(0x8a);
                WriteData(' ');
                WriteData(3-ErrorCount+0x30);

                delay(1000);

    }
  Key=0;
  LcmClearTXT();
}
void fan()
{
//        PutStr(1,2,"请先按键");
//        PutStr(2,2,"再刷指纹");
  if(Key!=0x81)                        //管理员操作
  {
        PutStr(0,2,"欢迎使用");
        PutStr(1,0,"指纹密码门禁系统");
        PutStr(2,0,"密码开锁请按 C键");
        PutStr(3,1,"请按手指开锁");
   }
  Key=Keycan();
if(k2==1)                //指纹刷机
  {
          LcmClearTXT();
        shuazhiwen();
        LcmClearTXT();
  }
  if(Key==0x81)                        //管理员操作
  {
        LcmClearTXT();
        guanliyuan();
    LcmClearTXT();
  }
  if(Key==0x84&&ErrorCount<3)                        //密码开锁
  {
        LcmClearTXT();
        mimakaisuo();
    LcmClearTXT();
  }

}

void main()
{

//PSB=0;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x24c02_init();     //24C02初始化
        LcmInit();               //LCD12864初始化
        LcmClearTXT();           //LCD12864清屏
        while(1)
                {
                        fan();
                        delay(100);
                }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_外部中断1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
TR0=1;
Tc=TL0*256+TH0;//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TR0=0;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加我QQ吧 1413753805

好的

网友F(2019-02-25):
想看下这个程序,光密码的好写 指纹就不好弄了

网友G(2019-04-16):
你好,你有了吗

网友G:
你好,你有程序了吗?

网友H(2019-07-18):
六位按键密码+12864+蓝牙远控+指纹,有需要加微winwor

网友I(2020-03-10):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include"24C0x.h"

请问这个是包含六位按键密码+12864+红外遥控+指纹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