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错误,请大神帮忙解析,感激

楼主(2017-10-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I LOVE MCU!";
uchar code table1[]="WWW.XTLCU.COM";

sbit lcde=P2^7;
sbit lcdrs=P2^6;
sbit lcdwr=P2^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uint z);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wr=0;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wr=1;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init()
{
//LSA=0;
//LSB=0;
//LSC=0;
//P0=0x00;
lcde=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针加一,光标加一
write_com(0X01);//数据指针清零,所有显示清零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设置数据地址指针 液晶显示RAM 有 80个字节 00H~27H 40H~67H,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第二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HC6800-ES V2.0 新版.pdf

开发板原理图

液晶1602

网友A: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若需改变1602显示内容,只须将需显示的内容用ASCII码写入显示数组,即可。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这个肯定要看你用的LCD的数据手册了,不同的LCD采用的通信方式不同,但数据手册里肯定写得很明白。看嵌入式,单片机代码绝对不能像软件程序员那样,你到深入了解硬件结构。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I LOVE MCU!";
uchar code table1[]="WWW.XTLCU.COM";

sbit lcde=P2^7;
sbit lcdrs=P2^6;
sbit lcdwr=P2^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uint z);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选择发送命令
        lcde=0;     //使能
        lcdwr=0;          //选择写入
        P0=com;    //放入命令
        delay(5);
        //lcdwr=0;
        delay(5);
        lcde=1;      //写入时序
        delay(5);   //保持时间
        lcd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选择输入数据
        lcde=0;         //使能清零
        lcdwr=0;        //选择写入
        P0=date;  //写入数据
        delay(5);
//        lcdwr=1;
        delay(5);
        lcde=1;   //写入时序
        delay(5); //保持时间
        lcde=0;

}

void init()
{
        //LSA=0;
        //LSB=0;
        //LSC=0;
        //P0=0x00;
        lcde=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针加一,光标加一
        write_com(0X01);//数据指针清零,所有显示清零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设置数据地址指针 液晶显示RAM 有 80个字节 00H~27H 40H~67H,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第二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