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 如何画元件原理图和对应的封装啊?

楼主(2017-10-10):
新人,不会画PCB,想学习

网友A:
看书、或自己试。最捷径是找人面对面教。

网友B:
网上有很多教程啊,你自己先找个小项目跟着教程练习练习啊

网友C:
可以用EAGLE画,直接从元件库中找到相似元件进行封装

网友D:
多数的元件,在库里面都有封装,里面找不到的,可以自己画,先点file菜单,里面新建一个pcb库文件,然后打开那个库文件,在里面点右键,在菜单里面建一个新元件,根据元件尺寸,用丝印层画元器件轮廓,也就是元器件边界,然后放置焊盘,根据元器件的焊盘尺寸和距离画,画好了,点右键,编辑封装属性,也就是元件的封装名称,元件高度,备注说明等等

网友E:
网上百度,动手实践

网友F:
边看书,看视频,跟着学习就好,AD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