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驾,哪位知道哪里卖支持AT29系列的FLASH 烧录器

楼主(2017-10-10):
劳驾,哪位知道哪里卖支持AT29系列的FLASH 烧录器,知道的告诉一下呀,谢谢啦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告诉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告诉下呀

单片机可以直接读写外部闪存,哪里还要烧录器?

网友B:
淘宝上找。

网友C(2019-02-25):
单片机可以直接读写外部闪存

网友D(2021-11-16):
一般的烧录器都支持,200-300元,我就经常烧AT29C040还有AT27C512这些都是比较早期常用的,所以很烧录器都支持,不懂可以问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