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检测增量编码器呢

楼主(2017-10-10):
最近想做一个51单片机怎么检测增量编码器代替传统电位器的电路
在编程卡住了,先编写检测的程序,用数码管显示脉冲,正反连续旋转几次就卡住了,应该是死机,求助

下面是写的几个程序,求大家帮助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1=P1^0;
sbit d2=P1^7;
sbit j1=P3^2;
sbit j2=P2^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num1;
uint tt,yy;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
0x71};

void main()
{

        TMOD=0x05;//设置定时器0为方式1计数
        TH0=(65536-600)/256;
    TL0=(65536-600)%256;//装初值
    EX0=1;
        ET0=1;
    EA=1;//开总中断
        ET0=1;
    TR0=1;//开外部中断0
    IT0=1;//设置为下降沿出触发

        wela=1;
        P0=0xc0;
        wela=0;
        dula=1;

        dula=0;
                num=0;
        while(1)
        {

        if(tt==60)
                   {
                        num++;
                        tt=0;
             if(num==16)
                        num=0;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if(yy==60)
                   {

                        num--;
                        yy=0;
             if(num==0)
                        num=16;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
}

void jimiqi() interrupt 0//外部中断程衶
{
        if(j2==1)
        tt++;
        else
        yy++;
}

第二个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g unsigned long int
uchar numdu ,shiwan,wan,qian,bai,shi,ge;
ulog temp;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xianshi(uchar shiwan,uchar wan,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init();
        shiwan=temp/100000;
        wan=temp%100000/10000;
        qian=temp%10000/1000;
        bai=temp%1000%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while(1)
        {
                xianshi(shiwan,wan,qian,bai,shi,ge);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定义局部变量(只能在本                   函数中使用)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xianshi(uchar shiwan,uchar wan,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shiwan];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wan];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qian];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5);
}

void init()
{
        numdu=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网友A:
老实说真没有用过51去做接收编码器的脉冲,处理速度太慢,如果编码器线数比较高,51可能会漏掉一些脉冲。没太仔细看你的程序,应该是外部中断进行脉冲计数?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在处理中断函数的时候下一个脉冲就已经来了的情况。所以我建议楼主还是改用stm32之类有输入捕获功能的单片机,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B:
先构思一下如何替代,再例出条款、要点、注意事项……,画出框图,自己认为框图走通了,再依框图写程序就OK了80%以上了,剩下的在调试中解决。

楼主(2018-11-10):
没学过别的,51还是在家自己看着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