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训做的多功能电子时钟用(数码管显示)有proteus仿真

楼主:
#
51单片机实训做到的多功能电子时钟用数码管显示的

/*
************************************ (C) COPYRIGHT 2017 Sourcelink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Sourcelink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7/3/3
* Description        : 2017/3/3: 完成切换功能和设置功能;
*                                  2017/3/4: 完成设置闪烁和点码闪烁功能,星期计算功能;
*                                                        防真发现闪烁时快时慢,初步判断为proteus仿真问题。因为程序中没有阻塞。
*                                                        完成數字鍵設置時間的功能。
*                                                        添加退出功能,在不想設置或切換時可以直接退出。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_8Seg.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302.h"

typedef  void (*dispaly_callback)(RealTimeTypeDef*);

/************************************************************************************************/

static void display_hour(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static void display_year(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static void display_month(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static void display_day(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static void undisplay(unsigned char time_state);

void display_switch(dispaly_callback display, RealTimeTypeDef *time, unsigned char next_state);
void display_set(dispaly_callback display, unsigned char next_state);

void calculation_week(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void display_switch_state(void);
void inc_dec_time_handle(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keyval, unsigned char state);
void num_time_handle(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keyval, unsigned char state);
void is_exit(void);

  33. /************************************************************************************************/

unsigned char globa_state  = STATE_STATIC;                        /* 全局三个状态,静态显示时间,切换显示状态,设置时间状态 */
unsigned char switch_state = SWITCH_YEAR;
unsigned char set_state    = SET_HOUR;

unsigned char display_twinkle = 0;                                        /* 500ms 的闪烁信号 */
unsigned char display_step = DISPLAY;                                /* 闪烁状态 二值 */
unsigned char num_bit = num_bitl;
unsigned char key_continuit = 0;                                        /* key连按信号 */
RealTimeTypeDef        tmp_real_time;                                                /* 实时时间的中间变量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
        unsigned int t;
        while(Cnt--)
        {
                t = 100;
                while(--t);
        }
}

void System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ET0 = 1;
        EA  = 1;
        TR0 = 1;
}

/************************************************************************************************/

void main()
{
        SystemInit();
        DS1302_Init();
        RealTime.YearH = 0x20;

        while(1)
        {
                GetTime(&RealTime);

                display_switch_state();

                switch (globa_state) {
                        case STATE_STATIC : {
                                display_hour(&RealTime);

                                if (display_step == UNDISPLAY) {
                                        Led[1] = (RealTime.Hour & 0x0F);
                                        Led[3] = (RealTime.Min & 0x0F);
                                }

                                /* 检测状态 */
                                switch (KeyNum) {
                                        case SL_SWITCH : {
                                                        /* 等待按键松开 */
                                                        globa_state = STATE_SWITCH;
                                                        while( KeyNum == SL_SWITCH );

                                        }
                                        break;

                                        case SL_SET : {

                                                        /* 进行下中间变量存储 */
                                                        tmp_real_time = RealTime;
                                                        globa_state = STATE_SET;
                                                        /* 等待按键松开 */
                                                        while( KeyNum == SL_SET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break;

                        case STATE_SWITCH : {
                                        switch (switch_state) {
                                                case SWITCH_YEAR : {
                                                        display_switch(display_year, &RealTime, SWITCH_MONTH);
                                                break;

                                                case SWITCH_MONTH : {
                                                        display_switch(display_month, &RealTime, SWITCH_WEEK);
                                                }
                                                break;

                                                case SWITCH_WEEK : {
                                                        calculation_week(&RealTime);
                                                        display_switch(display_day, &RealTime, SWITCH_YEAR);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is_exit();
                        }
                        break;

                        case STATE_SET : {
                                switch (set_state) {
                                        case SET_HOUR :
                                                display_set(display_hour, SET_MINUTE);
                                        break;

                                        case SET_MINUTE :
                                                display_set(display_hour, SET_SECOND);
                                        break;

                                        case SET_SECOND :
                                                display_set(display_hour, SET_YEAR);
                                        break;

                                        case SET_YEAR :
                                                display_set(display_year, SET_MONTH);
                                        break;

                                        case SET_MONTH :
                                                display_set(display_month, SET_DAYTE);
                                        break;

                                        case SET_DAYTE :
                                                display_set(display_month, SET_WEEK);
                                        break;

                                        case SET_WEEK :
                                                /* 计算星期 */
                                                calculation_week(&tmp_real_time);

                                                display_day(&tmp_real_time);
                                                if (KeyNum == SL_SET) {
                                                        /* 写入到ds1302 */
                                                        globa_state = STATE_STATIC;
                                                        set_state = SET_HOUR;
                                                        SetTime(&tmp_real_time);
                                                        while( KeyNum == SL_SET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is_exit();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char KeyTemp,KeyTempOld;
        static unsigned char T0IntCnt;

        static unsigned short is_time500ms;
        static unsigned char  is_time200ms;

        if (++is_time500ms >= 249) {
                        is_time500ms = 0;
                        display_twinkle = 1;
        }

        if ((KeyNum == SL_INC) || (KeyNum == SL_DEC)) {
                if (++is_time200ms >= 69) {
                                is_time200ms = 0;
                                key_continuit = 1;
                        }
        } else {
                is_time200ms = 0;
        }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T0IntCnt = (T0IntCnt+1)%10;

        if( T0IntCnt<7 )        Dis1bit(T0IntCnt);
        else if( T0IntCnt==9 )
        {
                KeyTempOld = KeyTemp;
                KeyTemp = KeyScan();
                if(KeyTemp==KeyTempOld)
                {
                        KeyNum = KeyTemp;
                        if(KeyNum==-1)
                        {
                                KeyDownCnt = 0;
                                KeyUpCnt++;
                        }
                        else
                        {
                                KeyDownCnt ++ ;
                                KeyUpCnt = 0;
                        }
                }
        }
}

/*
*********************************************************************************************************
*    函 数 名: is_exit
*    功能说明: 退出設置和切換狀態
*    形    参: _RealTime: 实时时间的实体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s_exit(void)
{
        if (KeyNum == SL_EXIT){
                globa_state = STATE_STATIC;
                switch_state = SWITCH_YEAR;
                set_state    = SET_HOUR;
                while( KeyNum == SL_EXIT);
        }
}

/*
*********************************************************************************************************
*    函 数 名: calculation_week
*    功能说明: 计算星期功能函数
*    形    参: _RealTime: 实时时间的实体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alculation_week(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
        unsigned char tmp_month, tmp_date;
        unsigned short tmp_year;

        tmp_year = ((_RealTime->YearH >> 4) * 1000) + ((_RealTime->YearH & 0x0F) * 100) + ((_RealTime->YearL >> 4) * 10) + _RealTime->YearL & 0x0F;
        tmp_date = ((_RealTime->Date >> 4) * 10) + (_RealTime->Date & 0x0F);
        tmp_month = ((_RealTime->Month >> 4) * 10) + (_RealTime->Month & 0x0F);

        _RealTime->Day = (tmp_date + 2 * tmp_month + 3 * (tmp_month + 1) / 5 + tmp_year + tmp_year / 4 - tmp_year / 100 + tmp_year / 400) % 7;

        if (_RealTime->Day == 0)
                _RealTime->Day = 7;
}

static void display_hour(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
                Led[0] = _RealTime->Hour >> 4;
                Led[1] = (_RealTime->Hour & 0x0F) + 0x10;
                Led[2] = _RealTime->Min >> 4;
                Led[3] = (_RealTime->Min & 0x0F) + 0x10;
                Led[4] = _RealTime->Sec >> 4;
                Led[5] = _RealTime->Sec & 0x0F;
}

static void display_year(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
                Led[0] = 0x1b;
                Led[1] = 0x1b;
                Led[2] = _RealTime->YearH >> 4;
                Led[3] = _RealTime->YearH & 0x0F;
                Led[4] = _RealTime->YearL >> 4;
                Led[5] = _RealTime->YearL & 0x0F;
}

static void display_month(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
                Led[0] = 0x1b;
                Led[1] = _RealTime->Month >> 4;
                Led[2] = _RealTime->Month & 0x0F;
                Led[3] = 0x1c;
                Led[4] = _RealTime->Date >> 4;
                Led[5] = _RealTime->Date & 0x0F;
}

static void display_day(RealTimeTypeDef *_RealTime)
{
                Led[0] = 0x1b;
                Led[1] = 0x1b;
                Led[2] = 0x1b;
                Led[3] = 0x1b;
                Led[4] = 0x1b;
                Led[5] = _RealTime->Day;
}

/*
*********************************************************************************************************
*    函 数 名: undisplay
*    功能说明: 用于设置闪烁
*    形    参: time_state: 当前要设置的段位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undisplay(unsigned char time_state)
{
        switch (time_state) {
                case SET_HOUR :
                        Led[0] = 0x1b;
                        Led[1] = 0x1b;
                break;

                case SET_MINUTE :
                        Led[2] = 0x1b;
                        Led[3] = 0x1b;
                break;

                case SET_SECOND :
                        Led[4] = 0x1b;
                        Led[5] = 0x1b;
                break;

                case SET_YEAR :
                        Led[4] = 0x1b;
                        Led[5] = 0x1b;
                break;

                case SET_MONTH :
                        Led[1] = 0x1b;
                        Led[2] = 0x1b;
                break;

                case SET_DAYTE:
                        Led[4] = 0x1b;
                        Led[5] = 0x1b;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    函 数 名: display_switch_state
*    功能说明: DISPLAY 和 UNDISPLAY的切换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isplay_switch_state(void)
{
        if (display_twinkle == 1) {
                display_twinkle = 0;

                switch (display_step) {
                        case DISPLAY :
                                display_step = UNDISPLAY;
                        break;

                        case UNDISPLAY :
                                display_step = DISPLAY;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
*    函 数 名: display_switch
*    功能说明: 切换显示时间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isplay_switch(dispaly_callback display, RealTimeTypeDef *time, unsigned char next_state)
{
        display(time);
        if( KeyNum == SL_SWITCH ) {
                switch_state = next_state;
                if (next_state == SWITCH_YEAR)
                        globa_state = STATE_STATIC;
                while( KeyNum == SL_SWITCH );
        }
}

/*
*********************************************************************************************************
*    函 数 名: display_set
*    功能说明: 设置时间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isplay_set(dispaly_callback display, unsigned char next_state)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tmp_month;
        unsigned short tmp_year;

        unsigned char tmp_keynum;

        unsigned char currten_state = next_state - 1;

        switch (KeyNum) {
                case SL_ZERO :
                case SL_ONE :
                case SL_TWO :
                case SL_THREE :
                case SL_FOUR :
                case SL_FIVE :
                case SL_SIX :
                case SL_SEVEN :
                case SL_EIGHT :
                case SL_NINE :
                        tmp_keynum = KeyNum;
                        switch (currten_state) {
                                case SET_HOUR :
                                        num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Hour, tmp_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MINUTE :
                                        num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Min, tmp_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SECOND :
                                        num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Sec, tmp_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YEAR :
                                        num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YearL, tmp_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MONTH :
                                        num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Month, tmp_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DAYTE :
                                        num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Date, tmp_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 (KeyNum == tmp_keynum);
                break;

                case SL_INC :
                case SL_DEC :
                        if (key_continuit == 1) {
                                key_continuit = 0;
                                switch (currten_state) {
                                        case SET_HOUR :
                                                inc_dec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Hour, 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MINUTE :
                                                inc_dec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Min, 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SECOND :
                                                inc_dec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Sec, 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YEAR :
                                                inc_dec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YearL, 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MONTH :
                                                inc_dec_time_handle(&tmp_real_time.Month, KeyNum, currten_state);

                                        break;

                                        case SET_DAYTE :
                                                if (KeyNum == SL_INC) {
                                                        /* 日期处理功能 */
                                                        tmp = ((tmp_real_time.Date >> 4) * 10) + (tmp_real_time.Date & 0x0F);
                                                        tmp++;

                                                        tmp_month = ((tmp_real_time.Month >> 4) * 10) + (tmp_real_time.Month & 0x0F);

                                                        #if 1

                                                        /* 判断月份 */
                                                        switch (tmp_month) {
                                                                case 1 :
                                                                case 3 :
                                                                case 5 :
                                                                case 7 :
                                                                case 8 :
                                                                case 10 :
                                                                case 12 :
                                                                        if (tmp > 31)        /* 上限处理 */
                                                                                tmp = 0;

……………………

网友A(2021-02-08):
刚开始学,感觉好难的样子。

网友B(2019-12-24):
程序中怎么去实现报时功能啊

网友C(2018-07-10):
请问一下有没有功能备注啥的啊    设定是改时间还是?闹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