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动车BLDC控制系统源程序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个电动车BLDC控制系统程序,采用51内核单片机,下面是该程序的说明:
.5.14
1、增加平均电流保护功能,保护1.8A检测300ms,平均电流由功率值FOC_POW和母线电压计算出;
2、增加过流保护3次即不重启;
3、运放放大倍数改为10倍,采样电阻0.05R
4、限流4.0A相电流,过流4.0A相电流
5、增加调速曲线上限为0.95,极ADC值为5V*0.95以上时全速

.11.03
在FU6811 HALL FOC 20161102_V2.0_L_SL_O 1743基础上改
1、刹车效果
2、启动电压0.9V
3、启动力度减弱
4、运行电流10A

转把:0.9~3.0~3.9
刹车:1.0~3.0~3.9

还需解决问题:
1、空载速度控制不住
2、刹车返充电限压无效

FU6811 HALL FOC 20160914_V5.0 - 2139 END

/**************************** (C) COPYRIGHT 2015 Fortiortech shenzhen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Fortiortech Appliction Team
* Version            : V1.0
* Date               : 01/07/2015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main function used for Motor Control.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s -------------------------------------------------------------------------------------*/
#include <FU68xx.h>
#include <Myproject.h>
#include <FU68xx_Sys.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nsigned char code SysTable[] = {0x1a,0x40,0x00,0x00,0x0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SoftwareInit(void);
void HardwareInit(void);
void MotorControlInit(void);

/*-------------------------------------------------------------------------------------------------
        Function Name :        void main(void)
        Description   :        主函数主要功能是初始化,包括系统初始化,软件初始化,硬件初始化,主循环
                  扫描。
                  系统初始化--系统时钟配置,系统电源配置,看门狗配置
                  软件初始化--初始化所有定义的变量
                  硬件初始化--初始化硬件设备配置
                  主循环扫描--看门狗喂狗,电机控制状态扫描,调试测试函数
        Input         :        无
  Output                                :        无
-------------------------------------------------------------------------------------------------*/
void main(void)
{
         uint32 PowerUpCnt = 0;

        /*System Init*/
        SystemInit();

        /*Wait For Power Up*/
        for(PowerUpCnt=0;PowerUpCnt<SystemPowerUpTime;PowerUpCnt++){};

        /*Software Init*/
  SoftwareInit();

  /*Hardware Init*/
  HardwareInit();

        while(1)
        {
                if(mcCurOffset.OffsetFlag==0)
                {
                        /****上电先进行硬件电流基准采集,再进行主控函数扫描***/
                         GetCurrentOffset();
                }
    else
                {
                        /****主控函数,状态扫描****/
                        MC_Control();

                        //串口处理
//                UARTScanControl();

                        /****工作电压,功率,电流计算,运算时间1.104ms*****/
                //        EleParCal();
                }
        }
}

/*-------------------------------------------------------------------------------------------------
        Function Name :        void SoftwareInit(void)
        Description   :        软件初始化,初始化所有定义变量,按键初始化扫描
        Input         :        无
  Output                                :        无
-------------------------------------------------------------------------------------------------*/
void SoftwareInit(void)
{
        static uint8 CWCCWCnt = 0;
/****初始化所有定义的参数变量****/
        MotorcontrolInit();

  /****功能IO初始化***********/
        GPIO_Init();

         UARTScanInit();

        mcFRState.FlagFR = 0;

//         //旋转方向确定
//                 if(!GP37)
//                 {
//                         if(CWCCWCnt < 10)
//                         {
//                                 CWCCWCnt ++;
//                         }
//                         if(CWCCWCnt >= 10)
//                         {
//                                 CWCCWCnt = 10;
//                                 mcFRState.FR        = CCW;
//                         }
//                 }
//                 else
//                 {
//                         if(CWCCWCnt > 0)
//                         {
//                                 CWCCWCnt --;
//                         }
//                         if(CWCCWCnt <= 0)
//                         {
//                                 CWCCWCnt = 0;
//                                 mcFRState.FR        = CW;
//                         }
//                 }
//
                  mcFRState.FR        = CW;
                 mcHall.FRStatus = mcFRState.FR;
                 mcFRState.TargetFR = mcFRState.FR;

        //电机开/关机状态确定
        mcFocCtrl.MotorONOFFStatus = 0;
//         mcFocCtrl.MotorONOFFRunawayProtect = 0;    //上电防飞车保护
        mcFocCtrl.MotorOFFTimes            = 0;

        mcHall.FailStatus                 = 0;        //故障标识
        mcHall.ContorllerstateTwo         = 0;        //控制器状态2

        mcFocCtrl.mcCruiseControlQuit     = 0;

        if(mcFocCtrl.MotorONOFFStatus)
        {
//                 if(mcState != mcInit)
//                  {
                        mcState                         = mcInit;
//                  }
//                 else
//                 {
//
//                         mcState                         = mcRun;
//                         mcFocCtrl.mcIqref = IQ_RUN_MIN_CURRENT;
//                         FOC_IQREF = mcFocCtrl.mcIqref;
//                         PI_UK        =        mcFocCtrl.mcIqref;
//                 }
        }
        else
        {
                mcState                         = mcStop;
        }

        //错误标识清除
        mcFaultSource = FaultNoSource;

        //PWM变量初始化
        PWMIN_Init();
}

/*-------------------------------------------------------------------------------------------------
        Function Name :        void HardwareInit(void)
        Description   :        硬件初始化,初始化需要使用的硬件设备配置,FOC必须配置的是运放电压、运放初始化、ADC初始化、Driver初始化
                  TIM4初始化,其他的可根据实际需求加。
        Input         :        无
  Output                                :        无
-------------------------------------------------------------------------------------------------*/
void HardwareInit(void)
{
//         uint8 CWCCWCnt = 0;

        /*****外部中断初始化,用于外部中断硬件过流FO的保护*********/
          //EXTI_Init();

        /*****SPI初始化,此处注意与FOC的SPI的区别*********/
//                 SPI_Init();

//        /******比较器初始化,用于硬件过流比较保护,外部硬件过流FO和硬件过流比较保护两者选其一即可******/
          CMP_Iint();

        /*****运算放大器初始化*********/
          AMP_VHALF_Init();                                                                                                    // 运放电压偏置选择

          AMP_Iint();                                             // 运放管脚初始化

        /*****ADC初始化*********/
           ADC_Init();

        /****UART_Init********/
//           UART_Init();

//                 UARTScanControl();

        /*****SVPWM初始化*********/
                //SVPWM_Init();

        /*****MDU初始化*********/
                MDU_16MUL16_INT(15,1);                                             //右移15位 ,有符号乘法

        /*****Driver初始化*********/
          Driver_Init();

        /*****Timer初始化,采用定时器4中断作为常见中断,时间为1ms,处理故障保护等附加功能
        采用定时器3作为PWM信号发生器的输入捕获********/
                //TIM0_Init();
           //TIM2_FREQ_Init();
                TIM3_Init();
          TIM4_Init();
                TIM5_Init();

}

网友A(2017-10-11):
只要下载了,就必须给楼主支持!

网友B(2018-08-07):
没电路图啊,资料是好资料,没电路图=0

网友C(2018-10-12):
正用FU6811,好想下载啊,先支持,加油

网友D:
多年不来了..........

网友E(2018-12-20):
正在用FU6811,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用到FLASH来做EEPROM用的,来保存数据?

网友F(2019-06-25):
有关BLDC控制的资料,真不错,一直在找着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G(2019-11-15):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采。

网友H(2021-04-13):
好像少了恒速控制

网友I(2021-09-02):
FU6812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