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出现击穿问题

楼主(2017-10-10):
安规电容是指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的安全电容器。安规电容通常只用于抗干扰电路中的滤波作用。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出于安全考虑和EMC考虑,一般在电源入口建议加上安规电容。

击穿问题
滤波器中的Cx电容若被击穿,相当于AC 电网短路,至少造成设备停止工作;若Cy 电容被击穿,相当于将 AC 电网的电压加到设备的外壳,直接威胁人身安全,并波及所有以金属外壳为参考地的电路或设备安全,往往导致某些电路或设备的烧毁

实际需要
根据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 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在使用电容器之前我们应该做好功课,避免出现击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