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汉子想问大神们变量数组怎么解决?

楼主(2017-10-10):
类似以下这种用malloc动态申请堆空间及手动释放,对于需要放入上百个二维数组成员来说这种方法靠谱吗?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p;
int i;

int main()
{

p=(int*)malloc(6*sizeof (int));
   if(NULL==p)
   return 1;

   for(i=0;i<6;i++)
   {
     p[i]=i;
        }

   free(p);
   return 0;

}

网友A:
这样没啥问题啊,我觉得写的很好。
你也可以申请一个最大的空间,大家合着用

网友B:
除了i,p定义的作用域不太好。没问题,随便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哥哥们

网友C(2019-02-25):
这样玩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p;
int i;

int main()
{

p=(int*)malloc(6*sizeof (int)*200);  //---------------看到没
   if(NULL==p)
   return 1;

   for(i=0;i<6;i++)
   {
     p[i]=i;
        }

   free(p);
   return 0;

}

网友D: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p;
int i;

int main()
{

p=(int*)malloc(6*sizeof (int)*200);  //---------------看到没
   if(NULL==p)
   return 1;

   for(i=0;i<6;i++)
   {
     p[i]=i;
        }

   free(p);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