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单片机 不知道怎么学习AD、DA转换的部分

楼主:
不知道怎么学习AD、DA转换的部分了,请问大神门是怎么学习单片机的???

网友A(2017-10-12):
先用stc15w408as单片机,下载本坛刘海龙的极简电压表等,学习ad帮助很大。

网友B:
弄清AD、DA的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C:
实例86  DAC0832输出连续锯齿波
实例86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ADC0832串行A-D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6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C:
并行ADC0809及其接口电路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先看书,打一些理论基础,才能事半功倍。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